苹果固态硬盘

楼主(2017-08-16):
那位大能 能修苹果的固态硬盘128G 的

网友:
检测不到吗   我这也有2块  不知道刷bios 有用不

网友:
苹果硬盘   可是个科技含量高点的活呀

网友:
那种硬盘   坏了  就只能换了

网友:
这个不好修吧。。。。。。。。。。。。。。。。

网友:
能修这个的不多 估计也不好找

网友:
苹果的固态 真心不好修的·······

网友:
可能是客户的哪个内存颗粒脱焊了 导致时好时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