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楼主(2017-08-16):
卡在正在启动,PE也进不去。好烦人,谁知道是哪的事
微软

网友:
有可能是硬盘有问题,,先把硬盘拆了进PE 看能进不? 能进就是硬盘的事

网友:
不装硬盘怎么样 能不能进pe 1

网友:
最小化启动 ,硬盘去掉,直接一个内存,能去掉的都去掉,再试试

网友:
除了硬盘本身外 还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加焊一下

网友:
这个说的有点简单了,硬盘排除下,把外设都去掉,试试

网友:
排除外设 先裸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