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90 不显示

楼主(2017-08-16):
V490 不显示 电流0.67--0.74 来回循环

网友:
独显还是集显的,如果是集显的应该读内存了

网友:
刷个BIOS先呀

网友:
先按照时序测量一下供电,时钟,复位等

网友:
这种比较新的机器一般都是先ec 跟bios

网友:
仔细查查看,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换主板吧

月饼 -10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