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键盘按键按下无反应维修

楼主(2017-08-16):
                         这是我一个小小白自己的一点实践经验,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各位前辈多多指点。打赏一下。         来迅维学习之前,朋友有一天叫我去帮他看一台华硕的台式机说是键盘失灵,具体型号不记得了,当时我说怕是你的键盘坏了吧。
         后来我过去看了下,按下开机键,我关注了一下键盘上几个灯刷的一下亮了过去,说明键盘自检过了,然后正常进入了系统。建了个TXT文档,按下键盘上的按键,确实没反应,但有时能输入一下,最多2秒的时间,之后就不能输入了。我看键盘上的几个灯都是亮的,就想电压也有了,系统也是正常的,不会是键盘上的导电膜氧化造成接触不良吧。
          然后换了一个键盘试了一下,故障依旧跟之前是一样的。是不是IO芯片有问题呢,然后去测了一下键盘的接口到IO数据,时钟线路是通的。(当时我算是一个小小白吧,只是自己自学看了点台式机的资料,偶尔学到一点皮毛而已),当时就想呀想,键盘灯也是亮的,证明电压已经到键盘了。怎么按键就没反应呢。就是由于键盘灯亮了,误导了我。所以当时就没有去测主板上键盘接口(PS2)的电压了。
          后来果断去测了一下电压,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电压只有2点几,正常的话应该是5V.测了电压才知道原来是电压太低了,后来查找电压来源是由一个L7805的三端稳压器转换而来,查L7805的输出端也只有2点几的电压,在查输入端无电压,当是我就想不通了,输入端没电压,而输出 端有2点几V的电压,这个电压能使开机时键盘灯唰的一焛进系统。这个电压是从哪里来的我就不知道了,还请各位大神指点。但我最终确定是L7805输入端无电压输入造成键盘供电不足造成的,结果确定出来 后果断下手干了。测了一下L7805的输入端是否连到ATX电源的5V,测了不连到ATX的5V,,因为在线路板上跑线没有线路可跑,才直接测的ATX的5V输出是否跟L7805的输入端相通,结果是断线的,在板层中间,只好从ATX的输出端5V飞线到L7805的输入端了。线飞好后,开机测试,观察了键盘灯比之前亮了好多,键盘就这样死而复活了。真高兴

网友A:
学习了。。我也是新人,觉得修主板没个图,跑线真是难啊,得多老的司机才能跑出来啊

网友B:
看起来  版主很细心的    很多问题 就在细心中发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

严管板块 回帖请勿灌水 珍惜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我也是新人,觉得修主板没个图,跑线真是难啊,得多老的司机才能跑出来啊

我其实是一个小小白,只是没来迅维时自己看了点视频,自己拿自己的电脑来研究。知道一点点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  版主很细心的    很多问题 就在细心中发现问题

谢谢夸讲,这就是你们大家给我的动力。

网友:
电压问题也会引起键盘故障。这个也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