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t500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7-08-16):
机器拿过来不过保护隔离  哪位大神和我讲下think的机器保护隔离怎么查  我没修多think的保护隔离问题   还有谁有t500的点位   论坛里面的都不对

网友A:
查驱动芯片的工作条件。驱动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才出公共点。

网友:
这个型号没图纸吗?论坛没,上淘宝啊

网友B:
论坛没有就买个图纸吧 ,没图纸的确不好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驱动芯片的工作条件。驱动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才出公共点。

哎  哥哥  没点位   找元器件都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没有就买个图纸吧 ,没图纸的确不好修

我都快吻遍了  就是没有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  哥哥  没点位   找元器件都找不到

U61的好找吧,你查U61的条件啊!驱动电压都是U61管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