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充电大短 秒杀

楼主(2017-08-16):
雷神911   客户拿来说能开机  不充电 打表一测    5A大短   19v电压被拉低到4.6v
还能开机    看来主板没啥大问题  只是充电电路短路了
报价   拆机 开始整
板号:DAONL8MB8E0  REV:E
既然是充电电路大短  就从充电接口开始排查
充电接口的电容测量通了   直接拿掉
再打表测试  ok  罪魁祸首已经找到了
不短了  找一样的电容装上   测试 ok

网友A:
这故障就是捡钱的,那颗电容补不补都一样,问题不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故障就是捡钱的,那颗电容补不补都一样,问题不大的

存在 即合理   测了去掉也可也正常充电   还是装上好点  ~~~~~~

网友:
这个问题就是给你送钱的,有没有找个电容都是一样。

网友:
装个上去好点吧

网友:
拆掉还是补回啊,不习惯不好的话,会吃亏的

网友:
怎样我就没遇到过这个好事 怎样我就没遇到过这个好事 怎样我就没遇到过这个好事 重要的事说三遍

网友:
修大短先看有没有明显烧坏的元器件,没有的话就得量一下都哪些短了,别忙着拆

网友:
电容短路这个容易修

网友B:
请问大佬NG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佬NG是什么意思。

就是坏  不良                                              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佬NG是什么意思。

我以为是  “那个”

网友:
我遇到电容短路的,取了不装,装个旧的上去,还反修

网友:
楼主有没有这个机器的BIOS,,找板号没有找到BIOS

网友:
楼主捡钱了    我也碰到过几次这种好事

网友:
哈哈  这个来钱快

网友:
大短路都是送钱的机器啊..................

网友:
我一般拆了就懒得补了 少一个也无所谓

网友(2020-04-25):
这种问题还发帖子估计是没分了吧。

网友:
这个问题好弄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