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ianYi 100-14IBNM-A681内存供电被拉低

楼主(2017-08-16):
机器接手是大短。查是内存供电芯片短路。内存条也短路。拆掉内存换掉供电芯片后正常。但是不触发。后来拆掉主板发现背面进水腐蚀了。威猛洗刷干净把断的线补起来。上电可以触发。但现在不出内存供电。总线 显卡 CPU的供电都已出。断开内存后级的输出PJ502后内存供电可以产生。测量后级没短路。对地阻止200左右。直接给内存供电1.35V加了负载也没有拉低内存供电。芯片也不发烫。可以确定是后级把内存供电拉低了。没图纸。现在没方向。发个帖子找点思路。。。

网友:
断开内存后级的输出PJ502后内存供电可以产生。不断开就没电压,也不短路。这种情况有可能出的电压是虚的,实际上芯片根本就没工作。

网友:
合一的  会不会是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