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471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08-16):
最近因为工作原因 修到这个机型比较多 总结了一下 开机无显的 基本人为故障除外 有两个原因 一 BIOS 二 PCH 先刷BIOS 如果不行 就加焊PCH 不要去弄显卡 以免扩大故障
刷BIOS

网友:
这样也是不一定的。我最近修的都是加焊显卡搞定的。

网友:
说的笼统了,写清楚,哪一类,几代U爱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