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模块的型号

楼主(2017-08-16):
客户送修的时候,里面的电源模块没有了!被别人动过!显示器型号也被撕掉了!很熟悉但一直想不起是什么型号!各位大虾告知!!!

网友:
你可以试下通过驱动板或电源板的信号搜索,还搜不到就再陶宝搜,基本会有一些提示的

网友:
Q0565R,三星943吧,什么型号不重要,改个模块就好

网友:
DM0565R或Q0565R, 散热器也拆了,这是要干啥 了

网友:
直接 买一块主板 就OK  了                                  老哥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改通用电源模块或者换通用电源板把

网友:
楼主对一下电路,三星的多数是DM0565 和DM0765

网友:
从旧三星上测一个,改一个旧的电源板,只要能装进去,假三星就是这样的

网友:
是DM0565吧!很早很早修过。。。。。。

网友:
感谢各位已经修复!客户以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