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5-551g不显示

楼主(2017-08-16):
接宏基v5-551g本一台,客户反应前一段按开关10几次能开一次,现在怎么开都不显示了。拆机检查,没有进水痕迹,开机供电有几个电感都没有供电,从迅维网下载图纸,经查都是显卡供电,cpu供电已出。接可调电源,有一下跳变,好像不过内存。板载的内存,测内存供电都有,插内存检测卡,没有内存rst,没有spd波形。南桥bios有一次波形。搜图纸是发现,迅维网上有几个说l35电感虚焊的,检查我的不虚焊,很结实,又焊了一遍,还是老样子。这个是板载cpu,单桥的,就想是不是板载cpu影响的。上风枪吹了一通,再试,还是老样子。仔细想想,好像哪里没检查过去,已经读bios了,先刷个bios吧,这个最简单,对主板还不会造成啥伤害。马上上迅维网下载,版号广达zrp,rev c,刷写,焊接,测试,摆动多了几下,估计好了。接屏,宏基logo显示,往下走,没系统,ok了。
这个本没什么难度,只用一点提醒大家注意:现在有些本显卡供电是进系统后起作用时才有的,别走了歪路。

网友:
你确定没有返修?这个本好像有个通病的就就bios隔壁一个小电感虚焊移位导致的,好像是L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