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IH61M V4.2无CPU供电和集显供电维修应该怎么修啊

楼主(2017-08-16):
(无正文)

网友:
找图纸和资料一步一步的查问题啊!

网友:
先把cpu电压修出来啊,集显就先不管

网友:
没记错时序的话,你的那种老油条HM61的主板哦,检查下EC发出PCH-PWROK APWROK, 25M,CLK,BIOS,  DRAMPWROK. PROCPWROK,PWM SVID,CPUVCORE.IMVP-PWRGD- SYSTEM-PWROK, PLTRST# 分压给 你的CPU 复位,跑马到内存条 再次SVID ,出来GFX集显。。

不过现在做维修都是流行快餐文化, 三板斧。。 打BIOS ,打 EC, 打 PCH 的。。
         检查上面提到的信号,实在修不好就扔破烂了,又不是多少钱的生意,修台机器几十百来块钱  谁TMD 的花几天修啊, 修不好就扔 才是硬道理。。该放手就放手

网友:
无CPU供电,查CPU 供电EN ,PG信号经常出问题

网友:
不出供电查芯片工作条件,H61无CPU供电的很多,而且一般不是芯片坏,都是条件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