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S-G31MEL-PS/2不能用小修。

楼主(2017-08-16):
今天来了一台主机,问题为ps/2口不能用,试机确实不能用,跟他说加个usb扩展卡,他说是机器上用,不够稳定,很容易坏,看看能不能修修
型号如图:

把拆下来的板对ps/2口供电检测  5V正常:

对ps/2口的数据线打数值发现键盘口的数据线端有短路的地方。因为ps/2口跟要测的零件很密空间很少,所以把ps/2拆了。
跑线到一个电容处,发现跟数据线链接的贴片电容短路,把圈中的电容换了就不短路了。

在对短路的ps/2口数据线打数值时发现没有数值,应该有700多的数值,现在无穷大,不正常。

这是鼠标的数据线的数值:

电容链接的是一个排阻,又小又密测又测不了,跑线也跑不了,太里面了,只能把9针也一起拆了。

经过检查和跑线,直接跑到了主板IO背面断了线,很微小的一个小划痕。不认真看真看不出来,用砂纸打磨后就可以看的清楚点

飞线不知道在哪里,就飞条粗一点点的吧。

飞好线后测试ps/2口的数据线,数值恢复正常如图:

装好,测试,ps/2键盘鼠标都能正常使用,问题解决。

到此维修结束:问题为电容短路和数据线有断线引起的ps/2口不能用。

亮机备份

网友A:
修这个板子太费时了,也收不了多少维修费呀。

网友B:
好的换下来的主板都没有心情来修,昨天 换了一块GA-B75M-D3V  U11芯片哪里一个电阻腐蚀了都没有找到换的。人越变越懒了

网友:
维修不易啊,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这技术可以呀  要是我就不搞了

网友:
修的很认真,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这个板子太费时了,也收不了多少维修费呀。

可能是彰显自己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换下来的主板都没有心情来修,昨天 换了一块GA-B75M-D3V  U11芯片哪里一个电阻腐蚀了都没有找到换的。 ...

可能是没有太多的利润空间吧。

网友:
很佩服你的坚持与细心,为了跑线先后把两个接头都拆了,就冲这个耐性就应该给个赞你!在这有一个疑问,如果你不是那么好彩在背面发现了那个断点之处,你还会有其他什么方法去跑线呢?

网友:
这个电容 平时坏得挺多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