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电源板的显示器 大电容上面存的电 怎么放掉

楼主(2017-08-16):
炸电源板的显示器 大电容上面存的电 怎么放掉 用螺丝刀短接就算了 有点害怕

网友:
用电烙铁的插头触碰电容两个引脚效果不错

网友A:
用灯泡就可以了。很好用的,从开始做维修就用了。

网友:
灯泡!然后简单的话万用表不就可以么

网友:
电烙铁放电最方便了。。。。。。。。。。。

网友:
洛铁或者胶抢插头都可以,我经常这样搞。

网友:
毋庸置疑,灯泡上。。。。。。。。

网友B:
一般使用螺丝刀就可以把电放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灯泡就可以了。很好用的,从开始做维修就用了。

是的 用灯泡 感觉比电阻 放电 柔和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使用螺丝刀就可以把电放掉了

螺丝刀放电
声音啪的一声 很吓人的呢

网友:
电烙铁   电吹风  电灯泡

网友:
用螺丝刀有危险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螺丝刀放电
声音啪的一声 很吓人的呢

吓人是有些,习惯了就好了,这种方法最简单方便

网友:
楼主我一般都是用万用表的电阻档位来放电的

网友:
螺丝刀直接短接一下   提神还快!

网友:
用灯泡呀 闪下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吓人是有些,习惯了就好了,这种方法最简单方便

发现  好像老师傅 都是用螺丝刀放电的

网友:
用灯泡放。

网友D:
断电 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 正向 反向 测个两三次 大电容两端就差不多放完了

网友E:
用400W灯泡呀,或者用烙铁放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发现  好像老师傅 都是用螺丝刀放电的

对啊,我就是使用螺丝刀放电的,简单,随手就可以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我就是使用螺丝刀放电的,简单,随手就可以做到

反而是 按这样的新手
被打的怕了
都用电阻放电会 电容引脚会出火花
灯泡放电 好多了 亮一下就灭了

网友:
用灯泡吧,挺好的,

网友:
一直都是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放电,差不多了再调电压档测测还有多少电压,安全第一

网友:
灯泡,或者用电设备的插头两脚碰一下就能放掉余电。

网友:
万用表的二极档来放吧。。。。。。。。。

网友:
用万用表放电的不会把万用表烧坏吧

网友:
灯泡,修液晶肯定要用上的。用手也可以,爽一下就完了

网友:
各有各的办法,本人喜欢用螺丝刀,喜欢听啪啪的声音

网友:
用万用表放电

网友:
直接螺丝刀短路一下不就行了  还用求助

网友:
我擦,用烙铁插头短一下,放电就可以了

网友:
用电烙铁的插头接触一下就行,不要短接,这样对电容的损伤大

网友:
用最常见的60W白炽灯 灯泡  焊两根线      瞬间碰一下  灯泡亮一下   电就放光了   直观方便

网友:
厉害了   学到了

网友:
用个灯泡,放一下电就行了,不会有声音.

网友:
用螺丝刀,火花四射,刺激

网友:
用灯泡好些,直接短炸起还是有点吓人

网友:
电烙铁插头接触 一下就行了。不要直接短接

网友:
螺丝刀放电确实不好,有时螺丝刀都会烧个凹出来,还是接负载放电安全

网友:
用灯泡做假负载放电啊。做为一个维修人员连这个都不会用我鄙视你!灯泡做的假负载的功能那么多你居然不会用.........

网友:
很简单.温柔一点就用220白光灯接个座子,甩出俩根线,给大电容放电.要是暴力的话,不考虑后果,直接螺丝刀俩脚短接.

网友:
没事 用螺丝刀放两次电 心里就有准备 就不害怕了。

网友:
主要是螺丝刀放电可以醒脑提神

网友:
找个有负载的插头

网友:
我一般用灯泡放电的,安全快捷!!又可以做保险!

网友:
灯泡最直观 放完了能看出来 铬铁不好分清的。。。

网友:
灯泡上接两根线出来,一手拿一个往大电容上戳,几秒就放完了,你别搞裸线就行了,不然电的是你

网友:
从修大疙瘩显示的时候,到现在一直用的都是灯泡,亮一下,就放点了

网友:
遇到电源保险坏的!可以把灯泡焊到保险的位置!
通电灯泡闪一下灭了,那是正常的,换上个保险不会烧!
如果灯泡常亮的话,后面还有短路,换上保险还会烧的!!!

网友:
用灯泡表示毫无压力,亮一下就没电了,,,,,,,,,,,,,,,

网友:
我都是用万用表表笔放二极管两端

网友:
用老式灯泡放电比较直观

网友:
用灯泡就可以了。很好用的,从开始做维修就用了 对,我也是用灯泡,简单又方便

网友:
使用灯泡比较好,灯泡还可以用来修短路一举两得

网友:
上风扇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灯泡是最好的 用螺丝刀怕弄坏别的元件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用万用表放电的 短接太吓人了

网友:
你们那些太麻烦了,我都是直接用手放电的

网友(2017-09-18):
当初在工厂做笔记本电池的时候习惯啪啪啪的声音了 现在就不会那么大惊小怪的了

网友:
电烙铁插头放电最方便了-------

网友:
用灯泡就可以了.........................

网友:
都是好办法,我试过几种,今天学到了更多方便的主法

网友:
你怕的话你就放在那里放一晚上,百分之百没毛病老铁,我以前也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哈哈

网友:
发这种帖没什么意义吧>?
百度上大把资料。
你用个灯光放电不是很简单吗?还用问?

网友:
接个60W白炽灯泡,很好用的可以试试

网友:
我是用12V变压器的初级放点,很好用还不响

网友:
手机 充电器 也挺好用的

网友:
用万用表调到最大电阻挡用表笔去放就行了

网友:
有用过风扇。螺丝刀那个是有点吓人!

网友:
我曾经不小心用手放了一下电,那个感觉真是爽透了

网友:
我都用万用表 二极管档 贼好使

网友:
用100W的灯放电就可以了 这个最安全

网友:
可以用个电容正负相连就可以或者用胶枪上的电源头相连

网友:
灯泡是首选 烙铁螺丝刀也不是不可以 响声是次要的 关键是很多时候给你吧烙铁头电掉一大块 得不偿失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万用表,调到欧姆最大档位,直接用两表笔记去碰大电容的两端瞬间放完电

网友:
用螺丝刀放电。那种感觉哦 啪啪的

网友:
买个白炽灯泡 放电最好的办法

网友:
用电阻最大档放电简单多了。。。

网友:
用手放电,可以感觉到电放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400W灯泡呀,或者用烙铁放电,
你多打了一个0吧?
有点不理解,这种帖子有那么多人跟?

网友:
还是灯泡安全些

网友:
50V以下还可以,高了用螺丝刀放鞭炮,

网友:
用灯泡是最好的办法啊,还有40w的烙铁插头也可以

网友:
我这菜鸟只敢用烙铁,用灯泡的一定都是大神了

网友:
用灯泡,你的老师没有教你?灯泡好用

网友:
用灯泡,你的老师没有教你?灯泡好用,直观

网友:
用灯泡听说要亮一下,是这样吗?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各位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
万用表直接放就行

网友:
我用的是烙鉄放的,,,,,,,,,,,,,,,,

网友:
用灯泡就可以了。很好用的,从开始做维修就用了。(抄的)

网友:
只要是用电设备上的插头就可以,原理是用灯泡或者络铁的电阻把存的电放掉

网友:
烙铁的插头接触大电容两级,一次就搞定了,安全不打火。

网友(2017-10-18):
我一般是用监控的12v电源打上去,12v接一个12v的灯条

网友:
在接上一瞬间 12v接一个12v的灯条 灯条会闪亮一下啊

网友:
用手吧,手比较好用又方便,记得我有手的时候也是这么玩的

网友:
用一个白炽灯    接正负级  放电。修好板子后测试时,单电源板测试不要接驱动板,去掉保险,用灯泡代替,接电,如果灯泡长亮,就是短路没修好。如果不亮或者亮一下灭,就测试12V5V  正常就好了,换上保险。这样不会炸鸡。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万用表二极管档,两表针分别接两个脚,不分正负,也可以对换试。表会响的

网友:
二楼正解,灯泡找不到就用用手就当跳霹雳舞。我爽过N次了。

网友:
其实有很简单方便的方法,,就是万用表的二极管档,直接上,正反测一下,电就放掉了。安全无负作用。十年来我一直这么操作。

网友:
灯泡 电烙铁   胶枪插头都可以,如果你想上手摸也可以

网友:
是挺响的吓人一跳

网友:
每次都是用螺丝刀,啪一声,听着过瘾

网友:
教你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万用表调到欧姆最大档位,直接用表笔短接两端就OK了,

网友:
灯泡吧,用灯泡好一点。嘎嘎嘎嘎

网友:
去买个灯泡,接下就行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螺丝刀直接触碰大电容的两个脚直接就可以放掉啦。

网友:
用螺丝刀啪啪声很爽吧?我一般都是外接泡子

网友:
拿个220v电灯座接上灯泡,2根电线,对着大电容的正负极一搭就去电了。用螺丝刀放电会噼噼啪啪的跳电弧!

网友:
我的放电方法最简单,最实用,搞维修的人都有这个工具(吹风机)把吹风机打开,插头接到电容2个脚上就行

网友:
螺丝刀啊   不过一般都不放 注意点就好了  一个脚咦个脚的来

网友:
都是用螺丝刀放电 那个爽啊     ....

网友:
用电铬铁和手都行电不死的放心。。

网友:
用螺丝刀太吓人,我一般都是用万用表      打到电阻档的最高档表笔分别放在电容的正极和负极就可以了

网友(2018-03-07):
胆小的直接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胆大点的。直接用锣丝刀。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断电 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 正向 反向 测个两三次 大电容两端就差不多放完了

你确定二极管档能放300V的电?我的表昨天电阻档碰到交流电上烧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确定二极管档能放300V的电?我的表昨天电阻档碰到交流电上烧了。

不会啊 ,是你没接触好吧 ,我都是量二极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会啊 ,是你没接触好吧 ,我都是量二极管的

是数字万用表?还没试过。我都是用灯泡的。

网友:
螺丝刀短路的路过,每次都是胆颤着触碰

网友:
找个1千欧姆的电阻不都行了,还不会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