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定时黑屏,主机仍运行,重启键失效哪问题?

楼主(2017-08-16):
XP,不定时黑屏就像显示器关闭了一样,此时按键鼠都无法唤醒,重启键也失效。
电源、显卡、显示器、主板、CPU、内存、硬盘线、显示器线都更换过,问题依旧。

硬盘扫MHDD只有一个绿点。由于这个问题是不定时出现,有时黑屏只能关机再开,启动到半路又黑了,所以不像系统的问题。

请问有没可能是硬盘电路板故障?或者还有其他可能性吗?

网友:
不会是硬盘吧!不进系统,进BIOS 看还能黑屏不??

网友A:
好像你全换过了。你说还有什么没换过。

网友:
哈哈哈 楼主 你把主机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你全换过了。你说还有什么没换过。

硬盘和系统没换过。
看起来就像XP里面的“关闭监视器”功能那样屏幕黑掉,但是不能唤醒啊。我带上耳机的话,它黑掉以后系统应该死了,本来听着音乐或者游戏会变成很大的电流声那样。同时硬盘灯没有明显闪烁,好像是不亮吧。
黑屏不是很频繁那种,不频繁可以几个月都不黑。频繁的话一天可以好几次。

这个问题前后折腾我有一年了吧。我陆陆续续新的旧的零件都替换过了,除了硬盘。

网友:
我主要是想问,为什么黑屏以后主机是风扇之类是转的,但是重启键失效?每次都要关机重开。

网友B:
是不是   关机以后风扇还转   然后重新开机开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   关机以后风扇还转   然后重新开机开不了

不是。是用着用着显示器自己关了,从耳机判断系统是死机了。然后重启键就失效,只能长按关机键关机然后重新开机。

网友:
绿块不搭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