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SONY SVE141D11T冷几个小时无法开机维修

楼主(2017-08-16):
            集显, 冷几个小时,待机0.01或者0.02不触发,S5-ON提前发了出来,35V既然也出来了,插头多插几下待机恢复0.00正常开机,,,冷几个小时又开不了了,S5-ON又提前出来了,待机0.01了,,,,这机子正常的情况下待机0.00,无3V和5V,,触发再出35V,和S5-ON,既然提前出来了,,,据说通病放电刷BIOS,,刷死都是这个样,不正常的时候测量5V_S5为3.6,4.2慢慢变到5V,,5V不稳定导致,换待机芯片修复,,,附上BIOS,集显

SONY SVE141D11T集成 MBX-268.rar

网友:
老湿机搞机器  就是不一般的厉害

网友:
楼主,你是说这个机器就是待机芯片不稳定的问题吗?

网友:
这也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