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ASUS X750dp rev:20 点位图U3601的声卡芯片型号

楼主(2017-08-16):
谁知道ASUS X750dp rev:20 点位图U3601的声卡芯片型号在板子背面的左下角,被上家拆掉了,不知道什么型号

网友:
没意思这个主板, EC 也被拆了。。。 估计哪里还被上家做了什么手脚。。。 这个主板报废了

网友:
这个主板没有必要修了,上家指不定做过什么手脚呢

网友:
对的,我对这种二修主板是怕了, 上家 顺便 给你 拆几个 芝麻 电阻  ,,或者电阻换电容。。。 够你一壶的,即使修得脑壳大才好,有什么意义,赚不到几块钱。。。 外观被修得西啪烂 的 芯片都拆了不少的 ,直接叫他自己去换主板。。。

网友:
          要是我看到这种情况就放弃了。

网友:
ALC269Q,希望可以帮到你。有图片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