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I5-6200U架构的主板无CPU电压与BIOS有没有关系

楼主(2017-08-16):
同行拿过来的二修机,不触发,动过BIOS,其实是其他电路有问题,已修复,与BIOS无关,现在是无CPU供电,刷过几个BIOS还是一样

网友:
查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看那个信号没有出来查查看吧

网友:
可能CPU挂了                      应该是

网友:
看看是不是被动过了

网友:
仔细观察有没有被做过手脚,测一下芯片的工作条件先

网友:
这个即使是bios有问题 应该也会有一个预供电出来吧

网友:
换一个假负载测测看啊估计cpu坏了

网友:
CPU是主板集成的吗?BIOS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A:
刷过几个BIOS基本上可以排除BIOS问题,查一下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现在什么情况了啊  维修过程啥子个情况了啊

网友:
查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看那个信号没有出来查查看吧

月饼 -10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看看OTP有没有被删掉 华硕新款这个OTP是关键  换bios芯片或者OTP被删了 然后不管你怎么刷都无效了  如果是OTP问题可以找我解决  目前此方法还算有效 基本都搞的定

网友B:
有关,关系太大了,一块好板,你备份出BIOS,再刷回去,就是你这样的情况!一定要用OTP方式备份!刷回也要用OTP!
我用可以亮机的六代的好板做过试验!试过AUSU和DELL的!出现这样的问题的都是BIOS芯片带OTP的!

H5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过几个BIOS基本上可以排除BIOS问题,查一下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有关,就是和BIOS有关,BIOS不对,修死也修不出来的!

网友:
查供电电路和信号电路吧,应该跟bios没多大关系

网友:
可以上淘宝买一个改好的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关,就是和BIOS有关,BIOS不对,修死也修不出来的!

有关系这个我知道,刷了好多还是一样的话就可以排除BIOS问题了,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关,关系太大了,一块好板,你备份出BIOS,再刷回去,就是你这样的情况!一定要用OTP方式备份!刷回也 ...

从那里 看出来  BIOS是否带 OTP ,还是备份的时候 统统采用 OTP读写???这样搞的话  以后备份BIOS 可得小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那里 看出来  BIOS是否带 OTP ,还是备份的时候 统统采用 OTP读写???这样搞的话  以后备份BIOS 可得 ...

六代之前的没问题!六代有些备份刷回又可以,有些又不行,可以的是不带OTP的!保险些最好两种方式备份!现在六代七代用的最多的是W25Q64  和W25Q128的,芯片型号尾号带G是有OTP的!

网友:
这个即使是bios有问题 应该也会有一个预供电出来吧。。。

网友:
六代的有预供电了吧,如果连预供电都没有,应该不是BIOS问题,应该是其他问题

网友:
上家 估计动手脚了 你 好好检查下

网友:
八成是CPU坏了,现在的CPU坏的太多了

网友:
二修机遇到这样的问题最头疼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给人做了手脚

网友:
归根到底了大部分是CPU坏咯,毕竟是二修机,而且你发这个帖子貌似底子不行,先查CPU供电的那些基准电压先

网友:
加热还是会坏的  最后换一个  我加热过后来还是返修

网友:
                 看看是不是认为故障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的问题呢,。。。。。。。。。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老司机,学习了……。

网友:
2 修 基本都动手脚   单u的  看运气了

网友:
从SNB平台开始 CPU供电开始使用SVID  pch读取bios 然后配置SVID   bios资料错误会导致CPU无供电的哦

网友:
当然是查条件啊,刷到老都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