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A760M V1.01,有时钟复位不跑马维修

楼主(2017-08-16):
             测量PCI-E,,A13 A14,0.42V正常,,测量A11脚3.26V正常,将这主版的CPU放在我的AM3主板上亮机,,,,,刷两个BIOS无果,,,一脸蒙逼,,,,放了几个小时,,,再次测量,突然发现PCI-E A11脚0V,A13  0.42V,,机会来了,直接测量VRMPWRGD,正常给EC,,atxpwrok正常给EC,,EC正常发送nb-pwrgd给南桥,南桥发出的A_RST复位正常,与此同时如图 U10的第1脚3.3正常,,第2脚既然为0V,正常是3.3V,2脚桥来的,,直接杀桥成功修复亮机,,,

网友:
迅维自己的BIOS就别再次上传了。另外既然亮机,为何不上个亮机图?这样更具说服力。

网友(2017-10-31):
你是换了桥还是上BGA?说清楚一点不是更好!

网友:
你这帖子我是看不懂,分析的也有问题,按照AMD的时候VRMPWRGD只是用来开启桥供电和总线供电,再者,这个PCIE_SLOT_RST-R应该是独显的复位信号,不跑吗,你应该查查LDT_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