悍马HZ03-GTV2不触发

楼主(2017-08-16):
今天无事,收来一块悍马HZ03-GTV2,上电无反应

量了电池有3V电压,32.768两脚也有压差,开关针也有5V.那就量触发信号吧,IO是蚂蚁的F71883,上电信号在80 81 82 83这几个脚

82脚无电压,点开关针80 81脚都有跳变,82脚却没反应,那就有两种情况,一是IO坏拉低了南桥发送过来的信号,二是南桥缺少条件没有工作。IO在日常修板过程中坏的还是比较多的,手上有71882的IO可以代换,就先换它了,换好后信心满满开关,还是不触发。那就只有老实的查南桥的工作条件了,待机供电3.3V是正常的。那就查9045这个芯片

由此看出4脚的电压不对,没这个芯片,在料板上找了个UP7713代换了,量得4脚电压1.2V,开关触发正常

网友:
这种  问题我一般度是  秒杀                           @@@@@@@@

网友:
悍马的主板我这很少碰到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这种板很多都是IO引起不触发的多!一般换了就好!

网友:
技术不错,经常发表不错可以,谢谢分享

网友B:
不是io坏,楼主换了io ,故障一样,可惜看不到后面的,是不是桥的工作条件不满足

网友:
这种板子io容易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io坏,楼主换了io ,故障一样,可惜看不到后面的,是不是桥的工作条件不满足

桥的待机1.2v电压没有,换掉芯片就好

网友:
有图就更好了   不错这样写也很详细

网友:
桥的1.2V待机电压没有把,这类低压差线性稳压芯片还是挺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很多都是IO引起不触发的多!一般换了就好!

捷波AMD的板子喜欢用蚂蚁F71883这样的IO芯片,确实挺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io坏,楼主换了io ,故障一样,可惜看不到后面的,是不是桥的工作条件不满足

桥有2组待机供电,一个是3.3V,一个是1.2V,这个板子是1.2V的待机供电没有,引起的不触发。

网友:
F71883的IO芯片,确实容易坏。

网友:
!!!南桥的另一个待机电压 是谁通过那个电压转换1.2V的 不说清楚哎

网友:
发几个图片就 更好了

网友:
9045这个芯片确实容易坏!!!!!!!!!!

网友:
这个板IO坏的多。 故障是开机通电

网友:
再点开机,可以正常用。 关机后风扇转。   IO 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