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楼主(2017-08-16):
HP G4 显卡坏的可以省钱啦  直接拆了显卡   就可以收钱上二代系的  搞好两台了

网友:
这个不错              简单方便

网友A:
这个前提是客户接受集显

网友B:
客户如果是接受集显还可以,不接受的话就需要换显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客户如果是接受集显还可以,不接受的话就需要换显卡了

有的不换的就可以这个方案:::::lol::lol::lo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前提是客户接受集显

对 客户同意   才弄  多几个方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不换的就可以这个方案::::::

好的,感谢你分享的经验

网友:
意思就是改成集显呗,  呵呵, 这种 也是一种解决方法,

网友:
还可以这样啊    拆了显卡就可以直接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