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1 R2.1开机掉电,可再启动

楼主(2017-08-16):
经查,无CPU_VTT,此电压由TU1控制TQ1,TQ3发出.开机瞬间测TU1第7脚无电压.7脚受Q8,Q9控制.经查Q8B脚为高电平,但C脚也为高电平,应该是Q8坏, 换一只排除故障.附上图纸一份.

网友:
这个Q8  Q9是通病了  修过不少片 都是这个问题   我都是直接拆掉

网友:
请问大神,刷表示怎么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