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神舟优雅u5-i58256g1 固态硬盘 自带还原 ???

楼主(2017-08-16):
接台机器   神舟优雅u5-i58256g1 固态硬盘 MSATA   256G
    原机器可正常进桌面    客户说做系统
晕菜了  PE进  diskgen   硬盘不能分区  删除分区 保存    原来分区就回来了 一模一样
直接win 10    1703版    自带分区工具 分区 提示MBR分区   原分区删除不了   直接指定原来的分区安装  提示硬盘(快要坏了)
找了个32G 的msata   做系统正常
这时候客户说 原来系统下 软件安装或者删除后 机器重启就全回原样
LFMANT低格不了
折腾了半天  客户说真搞不定就暂时不搞了
重启   (原来的一模一样的桌面)
懵逼了  难道这个盘自带还原  ? 而且不能分区也解除不了还原???
求大神解惑   。。。

网友:
这个不好搞呀,..........................

网友:
是不是有某种保护?这个我也没有遇到过

网友:
会不会是MSATA 硬盘 固件问题呢 ?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不过看到还是帮顶一下

网友:
有保护的话开机应该能看出来吧
可能是硬件问题吧

网友:
前几天碰到一个16G的内存卡    格式化以后 再插上去资料还都在,删也删不掉,跟你这种情况一样,估计还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
就是固体坏了,碰到好多这样的,垃圾产品

网友:
个问题没有遇到过,不过看到还是帮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