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IH81M VER1.0 桥供电短路 曲折维修

楼主(2017-08-16):
接同行发来一片 联想 IH81M主板

故障 风扇转一下即停 再次触发也是转一下即停
基本判断有短路 打各大供电阻值 发现+PCH_1P05 和+VCC1_5 阻值为0
心里咯噔一下 桥坏了  能怎么办 直接上BGA 取下桥
再去测量+PCH_1P05 +VCC1_5 阻值不短了
好吧 先报价先 这桥不便宜啊
报价给同行 说是同意修
自己有一片H81废板 想着桥应该是好的
上机拆下来植球  没有此芯片钢网 一个个摆上去
三四十分钟过去了 芯片植好  焊上去 再去测量+PCH_1P05 +VCC1_5 阻值已经正常
麻溜接上电源 按开关不触发了 握了颗草
难道桥是坏的。。。。。
不死心 按不触发来修
测量开关上有3.3V 触发 开关 短接晶振2脚 触发了
好吧 换晶振 不行 2个谐振换掉OK 触发
问题又来了 我没上内存 也不报警 风扇一直转 我靠 不跑码
测量桥供电也都正常了 CPU供电也出来了
好吧 我刷个BIOS先 刷上去还是一样 无奈!!!

按时序测量各PG  发现 H_PWRGD 无电压 前面条件均正常
直接订了个桥 第二天到货 焊上去
接上电源触发 内存没接 已听到报警声  接上内存 显示器 感觉等了好久没亮屏
真的醉了  重新再开 装个内存阻值卡 测量内存工作条件
触发测量时大概 20秒听到滴的一声 显示了
反复开关测试几次 大概都是在20秒左右亮机
时间有点久啊  把之前备份的BIOS刷回去 还是一样
心好累 算了 懒得管它了
装系统测试各功能正常 就这样交差了吧

网友:
好好好,我能有你这样的技术就心满意足了。

网友A:
桥的供电1.05V和1.5V短路,楼主拆下桥,不再短路,楼主换桥,却不触发了

网友B:
这个主板亮机就是慢,我昨天也修了一个,等了老半天才亮机,害得我一直以为没亮。。。。。。。。

网友C:
楼主这H81二线主板也就350多元,换个芯片收费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H81二线主板也就350多元,换个芯片收费多少

有时也不是价值可恒量的,当修了一半不修下去就全白费了,心也不服

网友:
这个不得不说楼主的恒心还是很厉害的 能坚持修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时也不是价值可恒量的,当修了一半不修下去就全白费了,心也不服

这到是,但也不能太过较真,我们只是维修者,不是复活者。

网友:
估计换的第一个料板桥本来就有点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的供电1.05V和1.5V短路,楼主拆下桥,不再短路,楼主换桥,却不触发了

可能做BGA的时候,伤到了32.768K的谐振电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H81二线主板也就350多元,换个芯片收费多少

能换板确实是好事,但有时候换几个桥修复也是对自己技术的一种证明,到底那种值得,自己心里有杆称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亮机就是慢,我昨天也修了一个,等了老半天才亮机,害得我一直以为没亮。。。。。。。。

是这样吗 感觉是不太正常的事 还是品牌机主板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H81二线主板也就350多元,换个芯片收费多少

同行的收费一百多  联想品牌机主板关键不能随便代换得了  这个二手板二百多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能换板确实是好事,但有时候换几个桥修复也是对自己技术的一种证明,到底那种值得,自己心里有杆称就行。

版主说的是,有时后维修也是提高自己技术,同时也是对自己技术的一种肯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行的收费一百多  联想品牌机主板关键不能随便代换得了  这个二手板二百多吧

上次我这边也是有个客户的H81主板坏了客户急着要我就装一其他牌子的新主板就改了开机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说的是,有时后维修也是提高自己技术,同时也是对自己技术的一种肯定

是啊,做芯片级维修,虽说利润吃饭为第一前提,但有时候还是要换桥这样的活要干干,不然不是对不起自己的芯片级维修手艺么

网友G:
H81以上的桥和BIOS基本上绑定的,你这个属于亮机慢,要刷一个没有用过的BIOS才能快速亮机,不过台式机无所谓了,笔记本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H81以上的桥和BIOS基本上绑定的,你这个属于亮机慢,要刷一个没有用过的BIOS才能快速亮机,不过台式机无所 ...

原来是这样的  感谢解惑 下次遇到就知道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