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楼主(2017-08-16):
G470颠覆了我的思维,求大神指点一二!从时序图看,很明显,SYS_PWROK是在H_CPUPWRGD前面。而SYS_PWROK的产生是由VGATE和PCH_POK相遇而来!迷惑的问题来了。VGATE是95831的PG,95831没有产生电压,怎么会有PG呢?网上很多朋友说CPU要收到南桥发的H_CPUPWRGD信号95831才产生电。 还有请高手指点一下这个时序图。

网友:
这个图不对吧   sys_pwrok 是复位前最后的电源好信号

网友:
厂家  写错了,我鈤。。。

网友:
时序错误就不要理他

网友:
有时厂家时序错了,不要太过较真!

网友:
我怎么没看到SYS_PWROK信号啊

网友:
  这不好说的  修机很多的不能光靠时序的

网友:
图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这个图G470图纸里面的。我也是认为这个有问题

网友:
PM_DRAM_PWRGD这个信号从U1的2脚开机的时候测得3.3V,可是一下就掉成0.5V了,U1拆了也一样。这个信号直通桥,由外围电阻3.3V上拉。电阻另一端不变。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这个信号拉低了。有那个大师知道吗。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厂家的时序不一定准确,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