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5LD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8-16):
X555LD不触发,测试D5801,左有2.86V,右脚有3.25V 中间脚没电压,看起来是这个元件有问题,不过不知道这个三极管用什么可以代换,上面写着KL6 83

网友:
在板上找到类似的三极管写着KL7 86 ,在一块台式机料板上找到KL6 Y9

网友:
D5801应该是双二极管,KL6可以换吧。KL7的极性相反,不能代换

网友:
你再查一下,我上次也修到过,跟你这个情况一样,不过最后确定是u坏了,祝你好运

网友:
这款机器保护隔离容易出问题  遇到几台了

网友:
哎  华硕的就是那么坑

网友:
找华硕主板差不多型号的代换,华硕笔记本主板上应该有

网友:
我的主板也是这样  楼主你的修好吗

网友:
楼主, 这个系统电源好信号,连接到桥供电pg,内存供电pg,显卡供电pg,另一脚没电压, 有可能其他pwm芯片拉低的

网友:
这一定是个2机管吧,合成pG的吧,应该是由3脚导通到1脚和2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