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高压烧板子的自制移动电源表

楼主(2017-08-16):
以前测试万用表时忘记把9v调回来,结果就是6p被悲催的高压了,上盖短路,5411rf短路,其他应该还有坏的地方,总之废了,心痛啊,一个不小心几百大洋没了,所以想做一个独立电源表,只输出一个电压的,正好手头有iPad换下的三块电池,何不用它做一个,弄了两块表和一个充电宝板子,两块表显示电压电流,充电宝板子用来给电池充电,还能反过来给移动设备充电,一举多得,电池改的电源表还有个好处就是供电稳定,一些新设备开机电流比较大质量差的电源表都会掉电,电池就不会,总之想法到完成遇到些小阻碍,不过都解决了上图

网友A:
上图,上图,我也跟着弄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图,上图,我也跟着弄一个试试

上啦小东西简单,做外围线费点事

网友:
你这个帖子怎么看不见图片啊,其实再买一块稳压电源光用来修手机就可以,不会出现电压问题

网友:
这个比稳压电源还好,电压纹波小,还可以真正的移动,停电也能用。以前用夹子的时候搞过,现在要专用接口了,就是要多配点线。

网友B:
现在的安卓机子接口很杂!夹子不好夹有的不接检测线还不开机!很麻烦!有好方法没

网友:
哈哈,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安卓机子接口很杂!夹子不好夹有的不接检测线还不开机!很麻烦!有好方法没

这没办法,没有个统一标准,就没办法规整。

网友:
这个招不错,弄几块电池接两个表头就可以了,比较方便

网友:
看来修手机的,或多或少都有过电压忘调回而烧板子的事情,满满的都是回忆呀

网友:
孙大师的设计真不错,能否给定做和一个~?价钱好商量

网友:
改进一个小问题,之前做的电池输出经过电流表直接输出,没有短路保护,维修过程中难免短路一下,这样2a的电流表可吃不消,故加了个短路保护,从最容易找,最低成本,用的锂电池保护板,苹果废电池随便拆,零成本,应该也是最合适的,毕竟原厂设计就是用它保护电池和外设,想法很好,但实施过程中,短路保护后不能自己恢复,我以为断掉电池供电再给就可以,实测不行,需要加一个复位按钮,按一下马上恢复正常输出,实测输出2a多一些不会保护,这样开ipad就没问题,短路的话马上保护,按一下复位按钮,马上恢复输出,还是不错的。

网友C:
看半天原来是做了个电源,怎么还非要加上个表字? 让人看不明白

网友:
建议开发套模组,销售。。。。。

网友D:
我的改法是  直接可调上边    接一个5V  稳压模块  直接接USB  焊在可调外部    可调电压调至6V 以上时  USB 接口可 稳定输出5V 5A 的电流     调至6v左右时 5V 回路的电流 和6V 回路的电流误差不大  可大概判断 5V 线路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半天原来是做了个电源,怎么还非要加上个表字? 让人看不明白

修手机用的可实时看电流动向,电压表可掌握电池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改法是  直接可调上边    接一个5V  稳压模块  直接接USB  焊在可调外部    可调电压调至6V 以上时  US ...

我的是4.2输出,手机单板开机用,5v的话有些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4.2输出,手机单板开机用,5v的话有些高

我的是  usb   经常要用来充电  所以 5V

网友:
老铁上个教程教大家做

网友:
高手都是出致民间

网友:
高手都是出致民间     谢谢大家分享

网友F:
66666 太6了,这种失误好悲伤啊,插电一瞬间能给自己整蒙了,你搞了这个 要一直充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66666 太6了,这种失误好悲伤啊,插电一瞬间能给自己整蒙了,你搞了这个 要一直充电吧

不用的,ipad电池三块并联你懂的,容量很大,而且一般只是开机时看下电流,充一次可以用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