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电源pson 只有3v多正常吗

楼主(2017-08-16):
电源pson 只有3v多正常吗 不是5v 吗
短接好像风扇也能转测输出正常
电源

网友:
如果就是一个普通电源的话,就不正常,这个电压本来应该是5v左右,不会低于4.5v,输出电压在3.几就是不正常的,该换换吧

网友:
其它电压又都正常!!!!!!!!!!

网友:
绿线电压在3.2v以上都算正常,部分电源的绿线的电压设计的不是5v,半桥电源基本都是5v,长城的有些电源的绿线是3v左右,正激电源有很多绿线电压设计的不是5v,以3.7v居多吧。

网友:
只有3v多正常的 ,多数都是 3V多

网友:
电源一般都是3v 多 但是有个别的 硬盘cpu 供电 一般不稳定 也会出现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