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原创---数字标牌工控电脑---工控主板不显示维修一例

楼主(2017-08-16):
机器型号:数字标牌工控电脑
版号:ITX-1037
故障现象:开机不显示

维修过程:
客户送修工控电脑,故障描述为不显示。自已拿到不良机器后用稳压电压加电确认开机不显示,电流定在0.818A。

快速折机取出板,目检全板无明显进水和烧伤外观不良情况。附正反高清图片:

此工控主板为3代CPU+NM70南桥架构。

第1步,先量测全板各大电感对地阻值,均无明显短路情况,明细如下:
内存主供电 V1.5,实物上为PL3大电感 上,实测为190。

二级电压V5S供电,实物位号为PQ10S极,万用表实测为451欧。

二级电压V3S供电,实物位号为PQ11S极,万用表实测为453。

二级电压V1.5S,它经电感 BF20来源于V1.5内存供电,阻值等同于前者内存供电。

锁相环供电V1.8S,实物位号为PU2上第4脚,实测为191。

总线供电V_CPU_VCCIO,实物上为PQ23 S极,实测为29,阻值为OK.,

它经FB18,FB19电感更名为V_1P05_PCH,与南桥核心供电连在一起。

VCCSA供电V_SA,实物位号为PQ28 S极,万用表实测41,为OK.附实测图:

CPU VCORE供电,实物位号为VL2,万用表实测为8。

第2步,经前面阻值法排查各级供电打值是OK,下一步检修工控主板各级供电正常与否。依据H7X标准时序图来分析。(资料来源于迅维月饼老师笔记本远程培训内容)

第3步,此板PU1TPS51216与PL3电感组成内存主供电,示波器实测为1.5V.

锁相环供电由稳压管L1084输出,实测OK.

LM358与PQ23组成总线供电电路,示波器实测为OK.

V_SA供电也由LM358与PQ28 组成,实测电压0.925VOK。

示波器实测VCORE 供电,实物电感VL2上无电压,输出为OV。

VU1 ISL95833与电感 VL2组成CPU VCOREPWM电路。

第4步,依芯片PDF分析电路工作过程:

芯片第21VDD,

第22 VCCP外接二级供电V5S,芯片第2PIN为VR_ON信号,芯片第3PIN,

4PIN,5PIN为SVID信号。ISL95833具备这3个条件后会产生PWM供电输出,

约1.1电压

第5步,实际检修过程如下:
用示波器实测ISL95833 第21,22PIN上5V 为OK.

实测芯片第2PIN VR_ON上为0V电平。芯片无开启信号引起PWM电路无法工作。为了快速判定故障,直接先替换一个ISL95833电源芯片,

结果涛声依旧。

  向前跟线IMVP_ON信号来源于U42与门电路,当U42芯片第1,2PIN同时输入为高电平时才会产生IMVP_ON信号。工作原理分析如下:V_SA供电经PR81 2.2K电阻控制 控制39N04三极管导通,从而使PQ30 管子截止,V3.3S二级供电经PR73 4.7K电阻产生3.3V电平的V_SA_PWRGD信号给到芯片U42第1PIN上。

PU1 TPS51216芯片,当内存供电OK后,芯片内部第20PIN开漏输出,外部通过PR34100K电阻上拉V3.3AL待机电压后产生3.3V内存主供电好信号。

第6步,实际检修过程如下:
用示波器实测U42 第1PIN上3.3V电压OK.,附实测图片:
实测U42 第2PIN为OV.附 实测图:

主板断电后打U42PIN对地值为 310欧 OK的, 取下PR34电阻打值 100K也OK的。主板上电后量测PR34电阻上拉供电3.3V也OK.,附实测图片:
看来问题只可能是TP51216芯片本体损坏引起的了。
迅速从自已料盒找到物料,
更换后重新量测PU1 芯片第20 PIN VCC15S_PWRGD 3.3V电压输出OK,主板再次上电后主板CPUVCOR电压输出OK,附实测图片:
主板也成功点亮开机显示了。到此,工控主板成功修复OK了。附亮机图片:

各位亲们,分析不对之处请多指点,加分不扣分请大伙加分支持。修机30分钟,写贴3小时,俺还会再回来的。

     原创:迅维网-chinafix-杂工 ID 周维修,QQ:3053987455.。
大伙多多来论坛发贴支持论坛变革,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网友:
第一时间来拜读大神的作品~!无限崇拜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老司机哦。其实故障也就是内存芯片故障导致开启不了CPU的供电。不过楼主在描述对地阻值时本人认为有点偏差,这个对地阻值应当没单位吧,如果有也不是欧姆。

网友:
多谢大伙了,贴子编辑了5次才弄好的

网友:
多谢楼主指正,已修正过来了:):)

网友:
难的是找图,修的话无难度,无vcore.无EN,无内存pg,更换芯片

网友:
楼主帖子发的不错 说的好详细  这个帖子我推荐给精华

网友:
这个图纸在哪找的啊,有时候修这样的机器就是没有图纸很闹找啊  加分鼓励了

网友:
楼主不亏是大神,很厉害,维修过程很详细

网友:
图文并茂,太详细了,楼主好功夫,好细心

网友:
楼主技术牛逼呀,要学习学习呀..............

网友:
这个是内存供电没有发出pg导致没cpu供电

网友:
稀有图纸 老哥厉害   台机图纸都难找  更别说像您修的这样的机器的图纸了

网友:
编辑这么长的帖子肯定得1-2个小时吧

网友:
楼 主那里有图纸分享一个呗,看得我心痒痒的

网友:
第一时间测阻值我感觉不对,第一时间测电压才是对的,对于没出的电压可以打阻值,然后再测此电压的芯片供电需求

网友:
这种板   很常见

网友:
楼主好牛逼,这么多图, 看的眼睛都花了。佩服

网友:
有点像游戏机用的主板,我们这边较多呢。学习了

网友:
周董的这份巨作,真是厉害了。

网友:
这板还中图纸啊,真是好啊,要是没图跑线就不一定能修好了

网友:
这么详细,让我慢慢阅一下先
学习过了.副班你也太牛了吧

网友:
高手 思路清晰 难道还有电路图 ?

网友:
楼主老厉害了,讲解的这么清晰,图文并茂!必须加分!

网友:
周总修机理论扎实,图文有序,写帖子不易。这维修人也不易,付出的心血大。必须加分必须鼓励楼主努力多写好的帖子

网友:
多谢楼主了,太感 谢了。大伙抽时间来坛子中

网友:
这种工厂板的图纸 你都能找的到啊。。 还带时序图!

网友:
楼主,主要是要在坛中多充电会有维修资料的啊

网友:
有图纸',h会用示波器真高

网友:
。。。楼主专门修工控机的吧,而且图纸这么全

网友:
各大主供电以及时序分析的很清楚,波波可以啊

网友:
工控机的图纸好难找啊,你在哪里找的

网友:
资料多在坛中仔细看看,仔细研究的

网友:
分析好详细,技术过硬,楼主太牛逼哄哄

网友:
来自: 中国
真正的用心写帖子啊点赞,点赞,思路清晰,

网友:
多谢楼主晚上来论坛,多多相互交流提高了

网友:
大神级别,对于工控板子一窍不通 膜拜大神~~·

网友:
楼主,是湿地级的大神了,太谦虚了啊

网友:
应该可以不用管那个信号 直接切断坏的信号 直接用 vsa上拉 这样简单

网友:
楼主,这样的话时序上会有问题的了

网友:
牛人呀,真么清晰的思路,终于学习到怎么入手一块故障板的步骤了。好贴

网友:
楼主对电路很熟透啊。这种板一般用在收银机上的多

网友:
楼主强大.这板子也能修好,要是我早放弃了

网友:
这个真的不好修啊

网友:
不知道利润多少呢

网友:
这帖子 写的非常的详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有图有原理,加分。

网友:
自己 没修改过 看大神 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理论扎实,修工控机有没那么可怕啊

网友:
这样的都能搞定 厉害

网友: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學習了

网友:
利润至少是一台本本的收费大洋了的

网友:
好厉害的解说。。。。清楚明理,大神之道,学习了

网友:
多谢楼主的参与,和交流一起提高

网友:
楼主厉害了 我的天 收费也很可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