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通病一例 PQ302烧坏

楼主(2017-08-16):
型号:联想Y470P
板号:LA-6881P
故障:无法开机
现象:接通电源无法开机,充电指示灯也不亮!
     拿来机子,先测电源适配器及电池,电池没电的,适配器是好的,插电源充电指示灯也不亮,心里已经有底,果断拆机,拆开一看比想象的要简单,坏的原件一目了然,通病没得跑了。 测试B+无短路,因为c524焊点已经烧断,这个机子通病都是因为C524短路造成PQ302烧掉的。主要原因应该是,C523选用的0402封装耐压值为50V(当然这个电容实际是没下料)。 而C524选用0805封装耐压值为25V。估计是因为耐压值不够造成的!直接拆除C524更换PQ302即可!

 会员14790562元2023-1-5 20:55
 会员14223622元2023-1-5 14:23
 会员2295832元2022-12-29 12:11

网友A:
顶一个 自己的alienware也是这种问题 正在想办法修呢

网友B:
这个也是暗屏的通病

网友C:
电容不装没事吗?

网友:
快 狠 准  老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一个 自己的alienware也是这种问题 正在想办法修呢

la-6881p才有这个通病奥!你那外星人什么型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是暗屏的通病

对,这个本都是这个通病,通病也好,容易捡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不装没事吗?

这个电容可以不装!手上如果有4.7uf 50v的电容可以装上!

网友:
25V耐压应该是虚标了

网友:
C524要是短路,b+就一定短路哦,楼主表述有误。这问题明显是C524短路了,通电电流过大,烧了起隔离保护的PQ302,电路中电容25V电容设计没问题,估计是简板设计造成单电容滤波负载过重易坏。

网友:
我的是二修机,本来也是这通病,客户嫌上家报价高不修,到我手里就多了几个故障。修到清屏了,查不到其他问题,只得换桥,待芯片中......

网友:
这个是送钱的通病 修过很多了的

网友:
奇怪了  是不是仁宝的板子电容问题多一些  而且都是在公共点上

网友:
应该每台机器都有它设计的缺点,不然我们都没有钱赚,一般电容短路我都不装的

网友:
这个坏的确实多

网友:
             那个电容是老通病了。。。。

网友:
估计拆机都会发现问题    文体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我也好想修这样的机器

网友:
屏线接口边上电容 通病了

网友:
学习 学习 这个问题还是挺常见的 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一般我都直接拆掉这个电容不上,,,,楼主有没有看下这个待机的电流是不是0.3 4 左右啊
yys1990
我也是直接拆掉了!装机给客户了,待机电流还真忘记看一下了
详情

网友:
最喜欢修的就是这种故障的机器,哈哈捡钱了
yys1990
这是大实话!彼此彼此啊!
详情

网友:
刚刚修到一台也是不给触发的,开关电压不正常

网友:
通病机子好,一下捡钱】 好多机子都有通病,是设计师故意设计的吗
yys1990
有可能奥!提高维修人员的伙食!
详情

网友:
屏背光供电电容短路烧掉了隔离MOS管。电容坏的多MOS炸掉的少,可能是客户一直插了电源把。。
yys1990
嗯,他这个直接爆了,估计是长时间插电源,这种更明显,量都不用量!
详情

网友:
赞一个,谢谢分享。。。。。。。。。。。。。。。。。。。。。。。。学习积累一下经验

网友:
公共点用25V耐压值确实有些偏低了 瞬间波峰电压过来很容易导致击穿

网友:
楼主修的好顺手,学习了。。。。。。。。。。

网友:
多点这中经验贴,对新手帮助很大。。。。。。。。。。

网友:
乖乖隆地咚,楼主还是蛮厉害的。

网友:
图文并茂,分析到位,好文章。值得学习。

网友:
还有白屏和蓝屏也经常出现,风扇下没贴纸的更容易腐蚀断线

网友:
我自己有2台这机子,一台打机一台办公还不错

网友:
这个本都是这个通病,也好容易捡钱

网友:
小白学习学习,大佬们辛苦啦,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分析的很好!老司机

网友:
这个通病这样解决了之后会不会用一段时间还会出现这个问题?
yys1990
c524直接拆掉了,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详情

网友:
通病好赚钱哦,遇到这种机器直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