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假现代双重故障维修。

楼主(2017-08-16):
昨天晚上21左右客户送修一台20寸现代显示器,了解故障为不开机。接机确认的确不开机指示灯不亮。客户说老板你先看一下开不了及修好多少钱,太贵就不修了。几十块钱就修一下。不开机指示灯不亮大概确认为电源板问题。报价后客户同意,拆盖开修,(驱动板加电源高压一体板)量电源板输出12/5V正常,咦不是电源板问题。量开关电压只有1.2左右,难怪不开机。量驱动板3.3V,输入5V正常输出1.22V明显不正常,三端稳压器坏。心想可以秒杀了,换1117-3.3后量电压恢复为3.3V,开关电压正常指示灯亮了,装好接屏通电后能看到品牌闪一下屏暗基本看不清,唉。高压也有问题,因晚上客户在等直接改了一个高压板后OK了。维修至此,只是刚开始报价是不开机,现在高压也有问题临时又不能提价。大晚上请原谅没有拍照。像这种情况大家说说应不应该提价。

网友:
我是不好意思提价。 除非提前讲好。

网友:
不好意思。                 吧。  v。 。      提价。

网友A:
LZ开始报价多少,这种显示器散客报价80也是有的赚啊

网友B:
你这是无图无真相啊,最好是配上几个图片说明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开始报价多少,这种显示器散客报价80也是有的赚啊

估计楼主报价 可能没有80
可能修的 两个故障 挣的少了

网友C:
好讲的提价不好说的就算了。

网友D:
但愿不返修,如果灯管有坏的,你就哭吧,假现代,就一个外壳是新的。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不好加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愿不返修,如果灯管有坏的,你就哭吧,假现代,就一个外壳是新的。

灯管没有问题,目前还没有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讲的提价不好说的就算了。

没办法我没有加价,报价不准也是自己的问题。要不然可以不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无图无真相啊,最好是配上几个图片说明一下

大晚上的客户又再等所以没有拍照,请多多包涵。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开始报价多少,这种显示器散客报价80也是有的赚啊

是啊有80我就不说什么了,显示器现在也报不起价了,价格高一些客户一般就不修了。

网友F:
这种两个问题的散客起码80,不然坏了行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两个问题的散客起码80,不然坏了行规

换两个鼓包电容都是80,何况换板

网友:
显示器维修报价100开头 改通用也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晚上的客户又再等所以没有拍照,请多多包涵。

嗯,懂了

网友:
俩个问题的话可以稍微加一点,不过一般都是捎带着修了,不好加钱

网友:
这种的没办法加钱    客户只认修好还是没修好

网友:
一开始你应该就说修好差不多多少钱的样子。你一口价说死了确实不好再提价。看来显示器三端稳压器坏了也会引起不开机啊。和主板差不多。

网友:
一口说定多少钱也不好,我都是先拆出来检查出问题再报价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 提价确实是不好提!不过这问题 真的很少同时遇到哦!

网友(2017-09-18):
像这种问题我们一般都是先检测问题之后再给客户报价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不好加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