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EG-111T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8-16):
接修一台SONY VPCEG-111T,故障为不触发,待机无3V5V,插电源瞬间有3V5V,证明待机芯片是好的,可能是后级负载有短路,或者BIOS参与触发,或者触发后才有持续3V5V,测量3V5V电感,阻值正常,3V5V开启 信号没有,看来是受EC控制。查EC工作条件,发现休眠信号为低电平这个不正常。 继续查LID这个信号来源。

HALL1为休眠开关,1脚3.3V正常,2脚输出0V不正常,判断此开关内部损坏,晚上找不到配件,直接用焊锡将1,2脚相连,机器可以正常触发,维修结束。

网友:
把开关拆掉 把R7001补上就好

网友:
楼主,你把R7002拆掉,移到R7001的位置上更好啊!

网友:
老司机修机的思路,真是太清晰了,有参考价值。

网友:
还是要补个lid才好啊!

网友:
不错,是个好办法,以后有机会尝试一下。

网友:
索尼LID  问题  多   通病了

网友:
很好,下次碰到了试一下

网友:
比较少遇见这样的机器··下次遇见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这样问题解决快方便

网友A:
直接相连  会不会插电瞬间电流过大   烧其他配件了

网友:
霍尔元件          这个直接扣掉

网友:
这个开关坏的很多,我修 到过,一也见过很多受潮的,因为这个开关在脚上

网友:
直接拆掉休眠开关然后把电阻移一下更好,或者找个休眠开关换上

网友:
赞一个的,挺好的一个案例..........................

网友:
休眠开关损坏导致无法开机  我遇到一个think 开机暗屏  也是休眠开关坏,料板上拆一个换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相连  会不会插电瞬间电流过大   烧其他配件了

没问题的 上次遇到个也是直接连得  一直没有返修

网友:
感谢楼主,路过此地学习学习帮顶下

网友:
不触发的很多时候会忘掉lid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