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17寸触摸液晶屏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7-08-16):
型号:杂牌17寸组装屏带触摸
故障:不上电

今天客人送来一台17寸液晶屏,急要,是工控机上用的,毛病是
不通电,谈好价格,直接拆机,测量了一下主供电12V,看来问题
不在电源板上,转而查开机键电压,0V,看来问题在驱动板上了
拆开驱动板,一看,卧擦

电源IC烧了一个洞,依稀还能看出FR9886,找了一下自己的零件盒
没找到FR9886,FR9889倒是有几个,不知道能不能代用,搜了一下
迅维

没发现芯片代换方面有用资料,那就问一下度娘
查的两个芯片的脚位定义,基本差不多

直接上去代换,换好通电,机器显示无信号,收工收钱!

网友:
只需要看脚位就好 4脚都接地 3脚都接电感就能换

网友:
这种板几乎都是坏12v转5v电源芯片

网友A:
这种东西,客户在,我一般直接换板,能收到钱,还省时省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客户在,我一般直接换板,能收到钱,还省时省力。

换板下次别人就不一定找你修了,能修好别人才认为你是专业 的,再坏就可以给他说换板了。。。

网友A:
我这边的客户,一般跟他说,换多少钱,修多少钱,如何钱加个30元,十个九个会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的客户,一般跟他说,换多少钱,修多少钱,如何钱加个30元,十个九个会换。

换比修的 贵30
客户不是多出钱了吗

网友:
有电感 电容 MOS管  IC
这不就是典型的 BUCK 降压型开关电源吗

网友:
有的芯片电压取样反馈形式不同,应注意。

网友:
先修客户觉得你水平高 ,在坏了给客户说板子老化了,修的话估计用不了多久再换。

网友:
通用驱动板的供电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的客户,一般跟他说,换多少钱,修多少钱,如何钱加个30元,十个九个会换。

换肯定是会换,但是下次他就觉得换版哪里都能换,不一定会找你了

网友:
楼主这就是秒杀呀,我怎么就遇不到呢

网友:
一般都是先修然后不行再换。

网友B:
这个芯片 超薄显示器 大量使用 通用板上也有   有人说换主板省事?那我就呵呵了 除非这个是一个通用驱动板 否则都要改线跳分辨率 菜单按键接线的时间早就修好几台了,你这个目测是一个通用板 不用改线 只需要跳分辨率就可以直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 超薄显示器 大量使用 通用板上也有   有人说换主板省事?那我就呵呵了 除非这个是一个通用驱动板  ...

一般我以修为主,一般驱动板都能修好,不太喜欢换,有时位置空间不够,还要改按键非常麻烦,有这个时间其他事情做了好多了

网友:
这样烧的你要查查他的电源是不是有问题,一般出现这样的烧坏,我直接用12V转5V模块来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的客户,一般跟他说,换多少钱,修多少钱,如何钱加个30元,十个九个会换。

换板的话 你在别人心里的分量就轻很多

网友:
收费200  少了不划算

网友:
先刷一个程序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