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 进水HOME键不能返回,指纹录入正常

楼主(2017-08-17):
home 排线正常, 按键换过,   座子阻值正常,   home to ap key l 1.8v 正常.   指纹录入正常,   home  无法返回操作.    额..

网友:
有没有大神遇到过,最后解决了的额?

网友A:
不会修手机         是不是不是原装的HOME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修手机         是不是不是原装的HOME键盘

指纹都是正常的, 必须是原装的home键

网友B:
先换个home看看是否正常返回,先排除home键的问题,有可能home按键的排线有撕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个home看看是否正常返回,先排除home键的问题,有可能home按键的排线有撕裂。

都换过了, 排线, home 键,  都换过了。

网友:
那就应该检查主板home键到CPU之间各个元器件的阻值或电压是否正常了,

网友:
换HOME按键总成  估计是有可能烧断线了

网友:
      想知道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很不错的 谢谢楼主的分享 学习中

网友:
第一要确定BUTTON_TO_AP_MENU_KEY_L_CONN 信号是否有1.72以上电压。如果有就是HOME键断线

网友: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 积累经验 多回复才有金币哎

网友:
是飞线到箭头所指的地方吗?
能说下红框中的小件的信号名称么?

网友:
有这么奇怪啊,看看按键的排线是不是有问题啊,断了,接触不好就会有这个问题,返回按键就是一个微动开关,线路不复杂。

网友:
先换个home看看是否正常返回,先排除home键的问题,有可能home按键的排线有撕裂

网友:
你先看图纸。在测

网友:
老夫掐指一算,不是home见有问题就是主板问题

网友: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回复怎么没下载分

网友:
检查主板home键到CPU之间各个元器件的阻值或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2019-09-17):
iphone6指纹无法录入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404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