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不开机维修,直接秒了

楼主(2017-08-17):
客户送来机器,通电,看待机0.03,正常,按开关没反应,直接给客户报主板坏,打发客户走了,拆机,测量开关处有3.3V,按下开关可以拉低,冒汗了,感觉这一上午要埋头苦干了。找图纸,发现此机器待机该有3.3V,测试发现主板8206处无3.3和5v,查了下工作条件有啊,换掉,手上没这芯片,看图用51125可以,直接上了51125,换上后通电待机一样,测试有主供电输出了,呵呵,开机刷刷亮机了,还好这次比较顺利,半小时搞定。

网友:
楼主厉害了喂    直接干    一干就好   不错

网友:
3/5v还是好搞定的,这机器楼主报价多少?

网友:
待机故障 无短路 相对好修的 下次遇到不用冒汗

网友:
这种机器就是送钱来的

网友:
楼主的思路清晰,秒杀节奏的啊。。

网友:
8206 和 51125 不能换吧

网友:
果然你是秒杀,, 酸爽 。。不会吹灰之力就搞定

网友:
开关可以拉低就冒汗了   ?

网友:
送钱的机器

网友:
没有待机电压基本上都挺好修的- -

网友:
不错又捡到钱了,这个机器相对好修

网友:
楼主 心细 ,分享的 ,回复一下 给楼主加一下分

网友:
不开机,按时序还是好修的krq{:4_107:

网友:
这个速度牛逼,捡钱的节奏,多接几个这样的多好

网友:
测量3、5V无短路  再测试待机芯片的开启信号是否正常,正常的话直接换芯片基本就好

网友:
3v5v没有我觉得是维修里面比较好修的机器。不触发好修吧。

网友:
待机电路相对还是好修。

网友:
看到开关有3.3V   可以拉低电压,就要一上午拉

网友:
楼主厉害 ,直达病处,对病下药,支持

网友:
不错正需要,下载了,谢谢楼主。

网友:
没有待机35v 楼主换掉芯片直接好了 确实秒杀

网友:
可以通用的单纯待机芯片坏吗。那运气还不错。

网友:
楼主又捡到鱼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经验很丰富 思路也很清晰 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