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机华硕x556uj无触发通病 已解决

楼主(2017-08-17):
待机0.03,不触发,关于通病并不是电路有问题,而是P_CHG_ACOK_R_10的上拉电阻位置正对着键盘跟C壳间的一个缺口,键盘上面的水很容易直接到这个电阻上,久而久之就腐蚀掉了,如果不是测到AC_IN_OC#处于高电平,还很难发现这个电阻有问题,电阻上面完好,下面已经腐蚀了
我看好多迅友都查到这个电阻有问题,只是有些进水多,比较明显,有些很难发现

网友:
修好很多机都是进了一点水,机子并没有马上损坏,而是慢慢元件腐蚀后损坏。

网友:
华硕本来就没图纸,发这种通病的能不能发个高清图片,。,。

网友:
华硕的确实麻烦 有图片最好了 还有 楼主你貌似发错板块了

网友:
没有原理图吗?一时看不懂的样子!!!!

网友:
华硕的确实麻烦有图纸就好了啊啊

网友:
也发个图出来吧,不然光凭文字也很难想象到底腐蚀成什么样子。

网友:
楼主附上照片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