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792L的BIOS密码如何解?

楼主(2017-08-17):
sony PCG792L 板号是MBX-130 进BIOS要密码,放电无效。这种BIOS芯片是48脚那种刷不了,在同板号的废板上拆了一个BIOS芯片换上,进BIOS还是要密码,是不是索尼还有专用密码芯片?怎么解? 搞过的大神好好说说。

网友A:
SONY密码一般放在南桥附近的一个24C02芯片里,你有料板拆下换上

网友:
和以前的IBM一样  不在BIOS里面 有专门的密码片

网友:
在一个24 IC里,,有些还在IO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ONY密码一般放在南桥附近的一个24C02芯片里,你有料板拆下换上

谢谢,从料板更换U17芯片HT24LC02解决。

网友B:
从料板更换U17芯片HT24LC02解决,想把芯片的程序读出来,死活不认芯片,没办法。TL886不支持这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料板更换U17芯片HT24LC02解决,想把芯片的程序读出来,死活不认芯片,没办法。TL886不支持这芯片?

有可能不支持, 或者你看看你程序里面有没有添加这个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从料板更换U17芯片HT24LC02解决。

一般有这种密码芯片的 直接换或者刷这种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