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 充电主板发烫,待机耗电

楼主(2017-08-17):
5s 充电主板发烫,待机耗电。有什么解决方法 是那个的问题。充电时候 显示排线下方cpu处发烫。

网友:
先测一下待机电流,比较容易判断

网友:
裸板上稳压电源试试待机电流试试

网友:
裸板先测试电流,看看漏电多大,再看看那个IC发热比较严重

网友:
可以来迅维实地学习手机维修,如果时间方面不方便,可选择迅维远程与迅维网校,都是可以的。

网友:
充电发烫,不充电电流正常吗????

网友:
修    好       了    没     有       啊 ???

网友:
有条件的话,可以用可调电源看一下,漏电多少,再去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