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40图纸

楼主(2017-08-17):
有没有和MBX-240接近的图纸参照啊

网友A:
MBX-237图纸,不知可否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MBX-237图纸,不知可否参考?

谢谢你的参与,一开始机器不触发,拆机后有可以触发,但是加电不亮外显亮,加焊显卡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