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P 触摸失灵

楼主(2017-08-17):
朋友介绍来一个 苹果 6P 的机器  外屏碎了 沟通后给他换了个总成  换完好了  客户刚拿回家又不行了  无奈拆开检查触摸座子 没发现异常  给他重植了 黑触摸 触摸好用了  但是打电话听筒没有声音前置摄像也打不开  又拆开给他检查前摄像座子 发现有好多都无穷大  挑开座子旁边的固定胶 发现有好多原件都脱落了 挑胶的时候就掉下来了 又依依给他焊好 装上测试都OK 了  修的比较郁闷  本来以为换个屏的  搞了这么多 心里有些不平衡 出来牢骚一下

网友:
摔过的或进水机都有多重故障,报价要高点不然问题一大堆,心理就不平衡了

网友:
摔过的机器,容易出现这种问题,以后记得先检查一下有没有别的问题再报价

网友:
这个价格要报好点,报低了,又出问题再返修会让自己感觉很不爽。

网友:
清华同方H61H2-CM

回音哥 -1 -1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修机之前先检查大部分功能才修嘛,不然后面难沟通,该报价的还要报,都是靠它吃饭的,又不是做人情,人情归人情,数目要分明!

网友:
看来大家都碰到过 类似情况

网友:
一般。。。重置了。就会好。。。吧。。芯片坏的烧吗

网友:
楼主的技术好厉害啊  不知道这样的技术要学多久

网友:
摔的、进水的,都会有很多隐患,要有心理准备

网友:
摔过的机子,本来就问题多,不稳定,能搞好就不错了。

网友:
看不到的人多了 都是没有认证原因

网友:
我手上有个5S是摔过的!现在电流跑到60毫安就掉电不知道如何下手,本人是做笔记本芯片级维修的手机不怎么会!兄弟指点指点!

网友:
m1角接了没有 6p这问题太多了

网友:
摔过的确实南搞 一不小心赔钱都有

网友:
摔得有点暴力,小原件虚焊,还有触摸。楼主不慌不忙两下搞定

网友:
摔过的机器,什么问题都有可能发生,不拆还好些,一动各种问题出来

网友:
思路很清晰,分析的也不错,楼主理论很好,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重新焊接触摸芯片时 温度高了吧   电感虚汗了  麻烦的

网友:
CPU没虚焊就是好事了,好多不照像的都是CPU虚焊了

网友:
其实可以适当再收费一部分的,他这些故障跟屏幕没有关系

网友:
朋友介绍的价格也不能低了,得价格算进去,或者提前说清楚

网友:
几天任务完场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6P重植了黑触摸一定要飞线。不然会反修。摔和进水的机器都这样。一修故障一堆习惯就好了。楼主加油

网友:
2个客户,1个客户屏坏了,换了个总成,回家用几天说触摸时有时无,过来一看,6P通病,告诉他是主板问题,因为感觉客户比较难缠,就让去别处修了!第2个客户也是6P通病,处理好后用2天说前后摄像没有、闪光灯没有,拆机挑胶发现元件虚焊,补焊后用了一周说前后摄像不能用了,但闪光灯可以用!

网友:
楼主的技术好厉害啊 不知道这样的技术要学多久,手工也是一流的

网友:
维修有风险啊,还好楼主技术好,不然各种麻烦

网友:
手工可以哦,正在学习当中最怕的就是WIFI和CPU芯片植株麻烦死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摔的进水的问题都很多,价格要报高点 才不会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