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屏有救吗??

楼主(2017-08-17):
高手帮忙判断一下,

网友:
看着像屏坏了的样子  拆开看看

网友:
好像是液晶坏了,你可以拆机把排线重新插一下。

网友:
这个按常规来说是报废了,,不值得搞了。

网友:
屏坏了,没有必要修了

网友:
一般人修不了,现在显示器便宜,没必要折腾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LG或三星的屏,出现这样的问题需要设备才能搞定

网友:
这个一半正常,一半不正常,应该很大可能屏坏了

网友A:
百分之50  有得救   看值不值得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百分之50  有得救   看值不值得救

我想也是屏上逻辑板的事,就是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也是屏上逻辑板的事,就是不知道怎么修?

这种故障  除了液晶屏本身的问题  逻辑板上  就是VGH  VGL电压不正常   或断线了

网友:
基本报废了

网友:
屏很难搞,有点资料就好了,很难修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修的代价大不如修别的

网友:
这个屏没有救了,三星很容易坏屏

网友:
这个一般人修不好

网友:
屏坏了。没得救了吧,不值得修!!!

网友:
这个搞一下屏线试试,不行的话应该就是屏了,报废

网友:
屏挂的可能性大,这个要找专修屏的看看能不能整。价格比较高

网友:
屏坏了还能修吗,一般换屏算了

网友:
有救啊,找工厂维修,估计能修好

网友:
这么多人都说是屏坏了,我估计也是这个问题,不需要修了

网友:
我也有几台这样的无法修复..............................

网友:
看这个样子估计是屏部分坏了,维修价值不大,不建议浪费时间

网友:
要拆开看屏结构才能确认能不能修,如果竖起来边上有软排线或是有芯片贴在玻璃上的还有得修,如果这二种情况都没有的话就没得修了。按经验你这个应该是有软排线的

网友:
厉害了   学到了

网友:
看屏都花成这样
告诉客户屏挂了
还是买个新的吧

网友:
屏坏不值得修,还没二手显示器划算

网友:
这样 报废了啊       没救了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没得搞头了 不值得修了

网友:
不用修了,就算修好也可能不耐用。

网友:
屏坏了, 没专业的话没修的价值

网友:
就是软排线坏了的话也得用压屏机,费用高,且故障易复发,修复价值不大

网友:
无药可救了,我一般就不行了

网友:
屏阵列供电断线了,要飞线了。但是成功率不高。

网友:
这种故障是屏问题了,一般要专修屏的才能搞

网友:
唯一的方法  扔掉

网友:
这个修复一下好像没有什么价值  但是能修好

网友:
一般人是没救了,只有专业维修液晶屏的能搞

网友:
这个屏是有问题的,如果客户不要了,就修修看看,死马当活马试试

网友:
这个还修什么 修的话跟买一个屏一样的价格了。

网友:
这情况还是没折腾了 应该是白忙活

网友:
我手头上 至少有10块这样的

网友:
这种算是 模组坏了 线有被折弯了吧

网友:
别修了 换屏还不如换显示器

网友:
三星的 屏坏一般都 修 不 好 的 报废了

网友:
三星很容易坏屏,这个屏没有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