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15-3559 亮机贼慢

楼主(2017-08-17):
机器型号:DELL Vostro 15-3559
主板板号:AAL15 LA-D071P  REV:1.0(A00)

机器修亮了之后,发现亮机特别的慢,不仅开机慢而且进BIOS系统、WINDOWS系统也慢
总之,什么都慢

硬盘没有问题
求助求思路

网上很多BIOS都不行,刷了还是很慢

网友:
刷合成的试试

网友:
主板图
个人觉得可能是BIOS问题
但是网上的BIOS太乱了

网友:
没有合成的BIOS sad

网友:
淘宝买一个试试看

网友:
只能先找一个改ME 的BIOS 刷着试下,应该是BIOS 的问题

网友A:
某宝买一个工厂的BIOS  基本可以解决

网友:
亮机速度慢 肯定是ME模块不正常,进系统看一下设备管理器里面 看看有没有intel MEI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宝买一个工厂的BIOS  基本可以解决

谢谢 我正在问

网友B:
之前修的什么地方亮了,供电之类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修的什么地方亮了,供电之类的么

不是,是开关问题

网友C:
你是修完就出现这个问题?一般是刷了BIOS才会这样

网友:
这种问题基本上就bios问题跟硬盘问题,硬盘最好换个试下

网友:
刷合成ME的BIOS,不会合成就去TB买。

网友:
用原机的去某宝修改下就可以了

网友:
戴尔官网 大部分是提供的 下载来分离一下就可以了 先排除bios再说

网友:
学习一下,回复一下楼主的帖子,不能让楼主的帖子 沉下去

网友:
在官网下载分离一个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修完就出现这个问题?一般是刷了BIOS才会这样

修完之后就这样子

网友:
找马云  买一份  BIOS  搞一发  看看 哦

网友D:
找合成BIOS,刷一下看看,毕竟BIOS坏的可能性很大,不行淘宝买一个

网友:
改ME 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合成BIOS,刷一下看看,毕竟BIOS坏的可能性很大,不行淘宝买一个

TB买了一个了,刷了还是不行,在论坛上看了,很多这个机器都是开机慢,系统也很慢,估计是通病

网友:
备份一下原来的BIOS,然后在找卖BIOS的给你合成一下

网友E:
刷BIOS,这个一般都是BIOS问题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BIOS,这个一般都是BIOS问题引起的。

你这等于白说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就是ME版本问题,有时候有些机子非要那个版本的ME

网友:
机器是修哪里修亮的呢,是刷BIOS刷亮的,那就继续考虑BIOS

网友:
要 刷 合成的  才行·····

网友F:
应该是BIOS问题无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BIOS问题无疑了

已经修好了 不是BIOS问题

网友:
那楼主到底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开机速度慢呢?

网友:
居然是温度的问题,一般都是bios不对引起的

网友:
没想到居然是导热的问题,什么芯片组的啊

网友:
这开机慢跟散热有关系,第一次听说!

网友:
楼主不错,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
亮机慢应该是ME模块坏了吧。但是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和散热有关系导致开机慢的。

网友:
散热导至开机慢还真少见,一般我都刷BIOS解决的上次见个一个HP V3000的也开机要好久桥虚汗了引起的

网友:
不是合成的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