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问一下大神一个问题

楼主(2017-08-17):
如何得到下载分啊,
我回帖得到的是金币。金币不能用下载。
有时候回复帖子什么也不给。

网友A:
还有一个疑问是,下载积分与金币是什么关系啊?
我努力回帖给的是金币。怎么的到下载积分呢

网友B:
下载分只能在认证区回复发帖才有
金币只能在你现在在的这个普通用户区 回复发帖就有,就是你说的为什么你只有金币

以前金币可以换下载分,现在改革了。不能换。暂时只当作 搜索 功能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分只能在认证区回复发帖才有
金币只能在你现在在的这个普通用户区 回复发帖就有,就是你说的为什么你 ...

感谢大神解答,我努力回了好多个贴子。积分也还是5分。
低于5分不能下载。
我想下载一个BIOS。我的华硕BIOS。让我用编程器刷了官方的固件。现在可以开机。但是没有MAC。网卡驱动不起来。

网友:
呵呵,。我也不知道,这里面的规则不太懂

网友:
在普通区发帖回帖得金币,没在严管区发帖赚下载分的,您的账号没有认证,建议您认证!http://www.chinafix.com/newapp/

网友:
帖子所在的板块不同 回复获得的东西不同 严管板块回复是有积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C要从 DOS里面改比较快,论坛有个类似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81860-1-1.html你的权限不知 ...

你这个回复 ???看看楼主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疑问是,下载积分与金币是什么关系啊?
我努力回帖给的是金币。怎么的到下载积分呢

金币可以用来搜索

下载分的获取有发帖  回帖等

网友:
没有认证的缘故。。。现在可以到普通会员区发帖获得下载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C要从 DOS里面改比较快,论坛有个类似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81860-1-1.html你的权限不知 ...

。。。最后楼主问了个华硕的MAC。。我回复怎么变成直接在话题里回复了,论坛是不是出异样了

网友:
可以在这里看每个版块的积分规则
http://www.chinafix.com/home.php ... =credit&op=rule

右上角可以调整版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