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7H55-M LX的通病

楼主(2017-08-17):
主板型号:ASUS P7H55-M LX
故障现象:此板可以上电  但不停反复重启
维修过程:这个板这样反复重启,我只能强行上电来测量了,都试验不会把主板烧坏的
因为是没有时钟引起反复重启的原因,对其他电压都没有多大的影响的

上个主板的正面,下图为强行上电的图片

看到了没有主强行上电主板上复位灯是长亮的
这个时候我去测量时钟芯片的第9脚电压是0.53V左右,
看到这样心里有点兴奋,哈哈!!上个图片

我没有点位图,这下只得跑下线了,运气也不错,一下就跑到PQ125旁边的822排阻了。

又是一个ASUS主板的通病,然后把电阻换好后,再测量时钟芯片的第9个脚,这时的电压是3.3V了

再下一步就是这样了。。。。

到此反复重启的P7H55-M LX维修结束,谢谢大家!!!!!!!

网友A:
其实为什么822会这么容易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为什么822会这么容易坏呢?.....

都换成472,都不坏还修个毛啊  哈哈

网友:
华硕就是爱坏822 ,有坏才有钱赚,呵呵

网友:
经验之谈,下次看样子要多注意注意这个地方了,说不定就捡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为什么822会这么容易坏呢?.....

和这种电阻的特性有关

网友:
华硕822的经典通病,这板子还有个在桥附近的822,是管ME_PWROK信号的,也是同样的表现。

网友:
搂主运气可以。

网友:
华硕的电阻,笔记本和台机主板都这样爱坏,,,,,,,,,,,,,,

网友:
我怎么碰到的排阻都不坏呢,,楼主经验还是丰富

网友:
华硕的822排阻坏的真多,大多数都是这个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