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GA-B75M-D2V主板的维修(老鼠尿惹的祸)

楼主(2017-08-17):
昨天一客户送了一台式机,说不开机,偶尔能开一下就停了,问能修不,我打开机箱看了下,晕里面好多老鼠粑粑,老鼠尿可比空调水,太厉害了。没办法谁叫我们是搞维修的呢,不能挑肥拣瘦,说好价格,先搞卫生,用洗板水先洗洗 ,有几处已经明显铜绿了。先量了下几个大电感,正常,不放心还是把这几处的上下管有铜绿的地方的元件吹下量下,正常。元件正常,但下面的座子有铜绿,轻轻处理干净后装上去,再发现12V小座子旁边的二个电容也腐蚀了,先干脆吹掉,各对地阻值基要正常后上假负载,开机,亮一下就关了,四秒之内还续三次,技嘉主板就这样,没上真CPU和内存就这样,可以过了一会儿不到1分钟就又掉电了。再开开不起来了,怎么回事,没有图纸,再亮机的时候量了下月饼老师讲的五大电压,发现CPU核心电压没出来,难道是CPU核心供电的芯片有问题,看了下芯片isl95836,记得月饼老师说过快速判断这个芯片好坏的方法是取下18脚的电阻,马上一试,再通电量几个电感处,有1.1V了,说明核心供电这块没问题,没办法了,权限不够下不到图纸,只好去淘宝上买了一个,对着图纸发现待机时RTCVCC都没有,这个电压是二路供电,一路侍机时电池供电,一路是触发后有3VDUAL_PCH供给,找到图纸的RB电阻,一量真的没有电压,就这么近不会也被老鼠弄坏了吧,果断拆下,真的又是铜绿了。弄这个的时候竟然整个都脱了,晕。没办法随手找了个先接上。再通电,能通电,但还是老样子,开机掉电应该不是这里的问题,理论上好像关系不太,没办法有图纸对着图纸先看了下CPU的核心供电,这个芯片控制四路,分别是三路CPU核心,和一路集显,我是这么认为的,不知道 对不,有两路受芯片直接控制,还有一路是通过DU2这个八脚小芯片控制,芯片太小,量了下工作条作PWM有,却不出波形,手头也找不到这芯片,没办法想想是不是三路供电可以只用二路,直接吹掉,再上电,真可以,正常跑码,进系统试了一下午也正常,就这么办吧,不知道这样可以吗?问问各位大师,这样会出什么问题吗?好东西分享下,先感谢月饼老师,这个的快速判断的方法让我确定不是主芯片的问题。同时附上能对得上号的这个板的图纸和BIOS,直接本机编程器备份的。绝对好的。有分享就有前进。让我们一起步。

原机备份BIOS

网友:
不得不说厉害了,最少的代价最好的结果。学习了。

网友:
维修需要的胆大心细在楼主身上都看到了 /赞

网友:
台式主板都进老鼠拉屎拉尿,板子都绿了,要我早就劝客户换主板了

网友:
不得不说厉害了,最少的代价最好的结果。学习了

网友:
对于 这种板如果处理不干净的话很容易返修。

网友:
写的其实挺不错,就是排版上看的比较费力。

网友:
很有耐心的维修过程,不过看得直恶心——老鼠尿

网友:
楼主像这样的问题你们一般收费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