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如何恢复数据,谢谢。

楼主(2017-08-17):
就是台式电脑工作时,一下子断电了,然后就进不去系统了,是什么原因呢?我想用PE进去但是却查不到硬盘,这是硬盘损坏了,还是什么呢?我想拿这块硬盘接在别的电脑上不知道能不能显示硬盘,因为里面有重要的资料,假如后一种办法行不通的话,该如何操作呢,我就是想数据恢复,希望前辈们多多提点,谢谢大家。

网友:
用MHDD检测一下硬盘就知道了,如果不是专业人员,建议送专业数据恢复公司处理,以免越搞越坏,到最后需要花很多钱。

网友(点评):
这个我会,看看吧,谢谢您。

网友A:
如果不认硬盘,估计硬盘坏的可能性很大,如果单纯就是坏道,数据应该没问题

网友:
网上下载个数据恢复精灵。。还可以啊。。不过要交钱的

网友:
挂到别的电脑试一下吧,如果不行 就得拿去修了

网友:
5楼正解,不行还是找专业吧 先花点钱检查一下也比自己瞎搞好

网友(点评):
这样才好,任性自己搞

网友(点评):
这样才好,任性自己搞

网友:
数据线也检查一下或换一个好的试试先。

网友: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网友:
网上下载数据恢复精灵。。还可以啊。。 也有不花钱的,

网友(点评):
主要是硬盘不显示了,我挂在别的电脑上也不显示,但是里面资料特别重要

网友(点评):
主要是硬盘不显示了,我挂在别的电脑上也不显示,但是里面资料特别重要

网友:
自己没工具的话不好弄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认硬盘,估计硬盘坏的可能性很大,如果单纯就是坏道,数据应该没问题

现在就是不认硬盘,但是硬盘资料比较重要,如何解决呢?

网友:
如果确定问题不要把硬盘老通电 这样只会扩大问题  建议用不重要的学习下数据恢复再搞   数据无价 且行且珍惜

网友:
万一磁图坏了,一切都是无用功,只能送给专业人士恢复,一个一个换,有风险

网友B:
先可以用软件数据回复试一试。如果实在不行就需要开盘了。但是开盘需要开盘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可以用软件数据回复试一试。如果实在不行就需要开盘了。但是开盘需要开盘工具

你好,就是硬盘认不到了,挂在别的电脑上也是一样不显示,这样子是不是要开盘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   学习学习 啊啊啊

网友:
啊   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

网友C:
网上下载数据恢复精灵。。还可以啊。。 也有不花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上下载数据恢复精灵。。还可以啊。。 也有不花钱的

谢谢,那个盘认不到了,要开盘的节奏目测。

网友:
是机械还是固态,机修送修,固态就完了

网友:
是机械还是固态,机械送修,固态就完了

网友:
网上有的是回复软件 随便下个

网友:
不过网上下载的有风险 恢复率低

网友D:
比你瞎搞好就有成就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比你瞎搞好就有成就感!

都是慢慢学的,瞎搞就瞎搞咯,至少我又懂一点点了

网友:
认不到硬盘先通电的时候听一下硬盘转动的声音正常不,其次是看BIOS里能认到硬盘不,用最新的PE进去看看,老版本的不支持新主板。进PE或接到另一电脑上用DISKGENIUS就可以恢复数据,包括打开电脑看不到某个盘符的,用DISKGENIUS就可以很方便地恢复过来

网友:
电脑 bios界面要是都看不到硬盘的话,那肯定是硬盘 损坏 ,换再其它机器上也是一样的结果。如果数据重要的话,建议找专业数据恢复机构

网友:
不认硬盘,数据恢复软件做不了,只能开盘了

网友:
MHDD检测一下硬盘就知道了

网友:
如果说数据非常重要 就不要自己进行所谓的恢复  会适得其反  因为一旦硬件不识别  不是软件可以解决的  要找专业数据恢复公司   我就是从事数据恢复的   没有电脑维修的同行想象的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