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310小电容漏电引起不触发复杂的维修

楼主(2017-08-17):
         一台联想U310笔记本,插电可调电源电流显示0,按开关没有如何反应,量3V有3.2V,5V有4.98V,刷了一下南桥和EC的BIOS,待机0.002,开机正常显示,但是试机的时候用客户自己的电源开机大概5分钟左右就自动黑屏掉电,再按开关没有反应,症状跟原来又一模一样了,再次刷BIOS,没有任何效果,多刷几次不小心把BIOS芯片掉地上,一脚断了,用线连接上去焊主板,症状还是一样。
       开始查时序,有3V5V,开关脚也有3V,按开关有跳变,再量EC的NBSWON#125脚有3V, 按开关有跳变。说明EC收到开机信号,再量80脚DNBSWON#没有电压为0 ,这是EC收到开机信号 发给南桥的开机信号,没有电压应该就是EC收到开机信号,但是没有发出去给南桥。就金诚EC的供电、时钟、复位等,量74脚127脚有3.3V,3脚RTC_VCC没有3V电压,14脚EC复位要3V电压,但是才0.8V,先查EC复位 图纸,这个电压是有3VPCU经过R297电阻过来的, 量R297一边3.3,一边0.8,就量这个电阻阻值有453K,图纸是470K,电阻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就量C300这个电容没有短路,就想住先把他去掉试一下。插电再量R297一边3.3,一边2.9V了,待机显示0.002了,按开关电流上去了,马上断电把屏幕接上,联想标志出来了,在旧主板拆了个电容焊回去,把机子全部装起来,用客户的电源试机一个小时,没有出现掉电现象。此机维修结束,就因为一个小小的电容造成的不触发。

网友:
这个IO芯片

网友A:
换个BIOS芯片试试啊,测一下EC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BIOS芯片试试啊,测一下EC工作条件

手里就是没有这个BIOS芯片,所以才用线连接的。EC的工作条件查那几个

网友:
BIOS芯片不需要同一个型号,容量一样就可以试试

网友:
修的不错,小小电容也会引起不触发,以后注意

网友:
BIOS芯片不需要同一个型号16  32  64一般数一样就可以

网友:
EC复位信号的RC延时电路的电容漏电,引起复位不正常,不错,修得漂亮

网友:
不触发EC复位问题不复杂 啊。。。。。

网友:
再次回复,感觉楼主技术突飞猛进了

网友:
     是属于漏电吧

网友:
思路厉害啊,完全玩转在手中啊,

网友:
ec的复位问题锕,又是电容漏电导致的啊

网友:
你这个需要先收藏了以后肯定会用上

网友:
感觉最初就不是bios的问题,焊bios的时候主板温度高了,电容不漏电了

网友:
学习了,维修的非常有思路,谢谢了

网友:
学习了 谢谢分享 这以后就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
这样的直接秒 怎么会刷BIOS呢 EC复位是不触发机器必查的

网友:
就怕不是出在时序上的问题
都不知道哪里不正常的

网友:
电容漏电最难测量了,讨厌死了,时序测量经验还是要的

网友:
这种小电容漏电的,外观看不出来的话就只有按时序来了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电容惹的祸。

网友:
不是按着条件来查。这个电容还真的不好查呀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小电容漏电漏电漏电啊

网友:
现在机器, 很多都是电容出问题, 引起短路,引起掉电, 引起不开机等等!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功底好就是不一样,,,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