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4代PCH 返修

楼主(2017-08-17):
更换4代PCH 返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更换

网友:
换好一般在3个月内不会返修

网友:
返修肯定会有的,100个里面总会有那么几个,保多长时间自己要考虑好。另外桥的来源也得把把关。

网友:
修到的也不多啊,,,,,,,,,,,,,,,

网友:
一般的都不会返修,加焊的容易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