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17-08-17):
        一台长城坏电源 ATX-350P4 打开检测:发现一大滤波电容560uF/200V鼓包。焊下、用万用表测量已无充放电现象。再查发现一开关大功率管J13009-2已击穿。4个整流二极管完好无损。余未发现明显异常。考虑用替换法修复,无同型号元件,用2个E13009三极管代替J13009-2,用2个470uF/200V电解电容代替560uF/200V电解电容,焊好完工。上电脱机空载检测:首先测量+5VSB为5.08V、基本没问题。接着将绿线端接地,测得+5V为5.45V、 +3.3V为3.37V、唯有+12V为10.95V,相差太多。请教各位高手解决方法,不胜感激。

网友:
看下12v的滤波电容有无故障的,由于12v电压偏低,导致5v电压偏高,应该是12v的滤波电容有问题。

网友:
检查12伏,这一路的滤波电容,全面检查这一路电路吧,按说不应该啊。

网友:
zengchao谢谢!有空来查一下再回帖。

网友:
5V和12V加个负载再测测,应该就正常了。

网友:
5楼说的是。加一定的负载再测量一下电压再说。

网友:
可以加负载
再测试下 各路输出

网友:
     遵循楼上几位大侠建议,直接上主板检测,果不其然:+5V由5.45V降到5.15V、+12V由10.95V升到12.1V、+3.3V由3.37V降到3.3V,一切正常。由衷感谢楼上几位朋友不吝赐教,让我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