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待机电流偏大,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8-17):
本子拿到手通电待机0.04A,感觉不正常,不触发拆机查看主板无腐蚀进液,量阻值无短路。
通电量电压发现待机3/5V不正常,+3VPCU电压2.4V左右,+5VPCU电压4.3V左右。
量线性电压3/5V,VREG3电压1.8V左右,VREG5电压4V左右,这些电压都不正常,找源头供电芯片RT8223P的13脚EN  6V左右正常,16脚VIN  19V正常,不确定是产生端还是负载导致的,摸着8223P又有点温温的,先换了个8223P,结果换完以后还是原故障。那就应该是负载拉低了,断开待机3/5V发现线性3/5V正常了,因为以前修到过好几个+3VPCU转+3V_S5这个电路容易出问题的,所以考虑先不让+3V_S5产生,就把S5_ON控制的PQ28的1,2脚短接,结果待机正常了,3/5V也正常了。以为是+3VPCU和+3V_S5的转换之间出了问题提,结果把转换管PQ54取下来,把PQ28复原结果待机又不正常了,发现只要是S5_ON电压起来了待机就不正常,跟3V转换没关系,查找S5_ON还到PQ43,去下PQ43,待机就正常。PQ43控制着PU5,更换比较器PU5,二极管PD7待机正常了,3/5V也正常。
以为好了,结果+3V_S5和+5V_S5不起,发现是转换管的控制级S5D被拉低了,换PQ54正常,至此本子修好了

网友:
加分 鼓励发帖  下次附图说明下 便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