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70R4E主板,待机芯片1225B发烫

楼主(2017-08-17):
昨天接到一台三星三星370R4E本子,客人说不开机,插上电源,触发0.06~~~0.2,拆出主板,板号BA41-02176A,测量BIOS芯片8脚有3。3V,本着先简后难的原则,先刷个BIOS看看,刷后故障一样,测量所有电源无短路,最后发现待机芯片1225B发烫,在网上找了一下,说是1225C与1225B引脚一样,换个全新1225C,还是一样发烫,测了一下待机芯片的LDO 3 5V正常,量不出短路,待机的3V 5V只出1.5V与0.8V,没办法,断开3 5V的输出电源,发烫,拆掉3 5V的上下管,还是发烫,但还是可以触发的,实在不明白哪里有问题,请大家指点,现在把1225C的PDF发出来,大家指点~~

网友:
为了安心,最好换同样的芯片,检测线性电压,和自举升压电容,电阻不正常也可能发烫,有示波器就看下波形,电压偏低也可以看下自举升压和反馈。

网友:
骚鸡大法烧一下3.5v线性电压   有的时候芯片发烫是量不出短路的     实在不行挨个拆吧

网友:
测测自举        有波 打下G波形看看

网友:
先换原装芯片,再看看后级短路没

网友:
这个芯片是可以互换的,没有关系,3、5V电压偏低你可以试试把3、5V的电容换下,可能有奇迹发生哦

网友:
楼主都说了 3 5v 上官都拆了 还是发烫,说明跟pwm 35v ,没关系,重点排查线性电压和基准电压后级!

网友:
待机芯片发热,先测下3.3线性,看是不是EC引起的

网友:
极有可能是线性电压后级问题,查后级吧

网友:
待机状态,LDO 3.3是正常的,触发后,降为3.1V,怀疑EC,EC MEC1310-NU,从料板上拆了一个一样的装上,故障一样~~~~

网友:
看看是芯片自身问题还是后继有短路

网友:
骚鸡大法烧一下3.5v线性电压   有的时候芯片发烫是量不出短路的     实在不行挨个拆吧

月饼 -10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3 5v电容是不是固态电容6.3v 220那种 ?碰到过滤波坏发烫的

网友:
                       基准测了吗?

网友:
换芯片,看线性电压,板层···················

网友:
看先线性的后级 是否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断开3 ,5V LDO,看还能发烫吗?

网友:
肯定是其它 地方有问题了

网友:
今天发了一个1225B的芯片,装上还是一样的发烫,3 5V的电感都翘起来了,把通往EC的LDO 3V断开就不发烫了,但用烧鸡大法却没有电流,现在不知怎么修才好,请大师们指导~~~~

网友:
还是LDO后有问题,一个个断开LDO去的地方

网友:
三星腐蚀微短路,仅供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04362-1-1.html